哪位仁兄见过这种电池

楼主(2009-04-24):
今天拆了块富士笔记本电池,10.8V的2200MAH 不知能否做接收电(比平常的9.6V高了1.2V)!
看图再说

网友A:
第一代液体锂电,钢壳或者铝壳的,单节 3.6V ,就是能炸死人的那种锂电

网友:
可以用做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代液体锂电,钢壳或者铝壳的,单节 3.6V ,就是能炸死人的那种锂电

网友:
锂离子电池,可以做发射电。不过要注意充电电压。

网友:
103450,建议用好一点的电池

网友:
这个我以前搞过,不耐搞,很容易大肚子。建议不要用。。

网友:
这103450锂电容量不小呀,过到了2200MAH, 我找到的同规格电池最大容量只有18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代液体锂电,钢壳或者铝壳的,单节 3.6V ,就是能炸死人的那种锂电

不一定每次都炸死人哦

网友:
不要把锂离子看得那么可怕,其实第一代的锂电池保护措施最全面了。

网友:
做遥控发射电没问题,只要能放进去,我就是用三只廉价18650做发射电的,大约不到1800的容量可以在6ex上用十几个小时,串联一只二极管。
注意不要过放电,要平衡充电。

网友:
手提电脑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