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航线,004的Y头又断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加固没有

楼主(2009-04-24):
    练习航线中,004的那个Y头真差劲,已经收油落地了,没控制好,机机侧倒,桨打在地上,结果Y头的一边就断了,桨没事,双孔没断,旋转头没断,就那个最贵的Y头断了,唉。
    回来用502粘住,然后加哥俩好加固,装回去再飞,没问题,就是不能碰,碰一下又断了,只好换上一个新的Y头,这一个月已经断了三个Y头了,无语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固它,飞悬停不会炸了,可飞航线保不住就会炸呀。

网友:
是不是用“聚四氟乙烯”(又称塑料王)DIY一个就会牢固了呢 设想中……

网友A:
你用銼把旋转头跟Y头弄鬆一點,Y头就沒那麼易断了

网友:
这个部件是是比较脆弱,容易碰断,很难修复,就是修复了强度也不行。还是雷鸟的这个部件最坚硬,我的雷鸟炸机无数,这个东西也没有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銼把旋转头跟Y头弄鬆一點,Y头就沒那麼易断了

我看了下004的结构,好像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两个双孔拉杆的原因,004的旋转头和下面的控制外盘形成了个四边形状,大家知道,四边形是最不稳固的形状了,在外力影响下,它最容易发现的形变就是水平切变,会将其它方向的力转变为水平方向的力,而在这个切变的过程中,Y头受到的力是横向的切变力,而这也是Y头最容易折断的原因。

网友:
老支青有个钢筋混凝土的固定方法

用棉线将Y头绑一下然后上502加强,还可以再裹一层AB胶(还能在Y头打孔,插2跟曲别针进去当钢筋加强)

只要不影响旋转头动作就行.LZ可以试试看。

我的那个这么加固炸鸡Y头还没坏过那

网友:
这应该是整机设计的精华之处,易损件,赚钱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004的结构,好像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两个双孔拉杆的原因,004的旋转头和下面的控制外盘形成了个四边形状,大家知道,四边形是最不稳固的形状了,在外力影响下,它最容易发现的形变就是水平切变,会将其它方 ...

它是扭断不是折断呀!!!

网友:
这就是“聚四氟乙烯”棒,有韧性,且有一定得刚度:

网友:
我的……貌似总是旋转头掉下来 Y头没事  炸了几次都是大浆连着旋转头掉一边下来……

楼主:
这个Y头很难自制呀,形状太特殊了,用金属DIY倒是个办法,不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作出精度很高的Y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习航线中,004的那个Y头真差劲,已经收油落地了,没控制好,机机侧倒,桨打在地上,结果Y头的一边就断了,桨没事,双孔没断,旋转头没断,就那个最贵的Y头断了,唉。
    回来用502粘住,然后加哥俩好加固,装 ...

再次推荐一下旋翼头O型圈改造(嗯,我都快成祥林嫂了。。。): O型圈改造(在10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