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X2熄火开关的设置```

楼主(2009-04-25):
想把教练开关设置成熄火开关``求会设置的朋友说下详细方法,谢谢了.小弟从晚上9点整到现在`还是没搞会,郁闷啊```跪求,,急急急``````````````

网友A:
混控制熄火啊~~~~~吧3跟5混空····

网友B:
主菜单,右边,thro-trim,设成-15%~-20%左右,然后勾教练开关即可熄火

网友C:
请问楼上设置成-15%~20%后怎么办
按哪个开关他就自动熄火了 。我也想弄明白
这个熄火开关困扰了我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