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7和9650很隐蔽的故障,请使用的朋友注意!

楼主(2009-04-25):
        前段时间,有2个个模友各寄来了一个9650和一个9257,反映故障为:9650舵机在飞行过程中经常无故短暂罢工(1秒左右),9257时好时坏,手掰舵机摇臂转动很涩,有时候转不动。以为是齿轮里面润滑脂少了,加了N多润滑脂还是不起作用。寄来我检查。

        拆卸舵机,检查发现是舵机电机轴转动不灵活导致,表象为:电机轴旋转一圈总到一个点位就有点卡,故障前都有炸机,我判断可能是舵机在炸机过程中被大浆砍过,或者舵机受到很大的冲击力导致空心杯电机转子线圈变形所致,简单一句话:扫膛了。

       卸下空心杯电机果然发现空心杯电机转子内壁上面有黑色的摩擦痕迹,酒精清洗后,发现2颗舵机线圈内壁由于扫膛,漆包线已经轻微露铜了,导致线圈间歇短路(也就是间歇罢工和时好时坏的问题所在)。

       检修处理程序:将空心杯电机的线圈扫膛部分铜芯内壁加热扩张定型,实时调整电机主轴中心度,不时地装进电机定子检查中心度,当有无扫膛现象后,将空心杯电机转子内壁薄薄地上一层绝缘漆,热风枪150度热吹10-15分钟(或100瓦灯泡烘烤半小时),待绝缘漆干透后,转子内壁涂色标,装入电机定子,旋转主轴检查色标,发现没有扫膛现象并旋转灵活即可。安装电机电刷整体装配好,接5V直流电,电机空载电流为50-60MA达到正常指标,电机维修成功,舵机故障排除!

        请使用9650和9257的朋友大家及时检查一下,检查的方法很简单,主要在用手旋转舵机摇臂非常轻盈,则说明你的9257或9650舵机没有问题,如果转动摇臂很吃力的话,请打开舵机齿轮箱,及时检查齿轮是否完好,如果齿轮完好的话,手动转动舵机电机主轴发涩的话,那肯定就是电机扫膛了,一定是的!!按上述方法及时处理!!!!!要知道,9257电机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厉行节约,分享成功!!欢迎拍砖.......................................................

网友:
今天要坐沙发,此帖收藏,待我的9257出现类似问题时好及时修复,多谢lz提醒。

网友:
喜欢看这类的技术贴,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LZ经验丰富,舵机专家啊

网友A:
顶,不过9650的舵机转动起来阻力是非常之小的,比9G的还要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不过9650的舵机转动起来阻力是非常之小的,比9G的还要顺畅!

这就是没有问题的9650的表现

网友(2009-08-21):
论坛有这样的高手,才有意义

网友B:
哇周老弟!

好久没上5IMX了,一上来发现你小子成了名人。现在修机机也成精了,看来是机你都能修。
偶真的服了你啦。偶也得佩服一下自已,想当初偶还是有眼光的。在你刚出来混的时候就盯上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上5IMX了,一上来发现你小子成了名人。现在修机机也成精了,看来是机你都能修。
偶真的服了你啦。偶也得佩服一下自已,想当初偶还是有眼光的。在你刚出来混的时候就盯上你啦。

张哥过奖了,主要你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