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 v2 好漂亮 什么电子设备配置最好

楼主(2009-04-25):
越看越喜欢v2 请问这里的高手们 什么电子设备最适合v2
401 我知道了 斜盘和尾
舵机
推荐下

网友A:
全套都用GAUI的,陀机、陀螺、电调、电机,GY401用在EP200屈才了

网友B:
斜盘202MG 陀螺PG800 尾舵101
EP200V2用401比不上PG800. 101又比3154快而准
我是斜盘用了便宜的ESKY 0508 PG800+101从起飞到翻完再翻尾巴比我用401要稳. 加上PG800轻.这也是我选他之一

楼主:
PG800貌似比401 还贵哦....

网友C:
要便宜现在有个商家在促销0704B才145

网友D:
0704B這個陀螺怎樣呢~我之前用过kds 800~這两個能比較一下嗎~
而另外想問問有什麼可以代210呢

楼主:
看到800陀罗仪团购贴了,价格还可以。这东西真比401还好?用过的说说吧

网友C:
0704B和kds 800差不多吧, 原来的价格也差不多的

网友E:
200v2y用logictech的2100gt加舵机套装是绝配
原装的gaui或者401都太大太重

网友F:
我是202mg*3+ssd101,由于接收与pg800兼容有问题,没上pg800,改用g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