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首炸成功!第一次600炸机即把发动机和排气管当场报废。

楼主(2009-04-25):
飞过也就20多个起落,这次一个正跟头没能拉起来,肌腹着地,于是.......
帮诊断一下,发动机和排气管还有救吗?

网友:
用亚弧焊可以焊接。

网友:
没有多大问题,扑一下就OK了。。

网友:
..

不多说了,我帮你顶了

廊坊热线金山毒霸通行证琴帝

网友A:
LZ

排氣管可以亞焊一下應該還可以用,不過如果一有雜音,有可能內膽鬆脫,建議換新

引擎就要請您小心拆開,檢查一下氣缸套、活塞、連桿、曲軸是否有無變形,如果正常

您只要買一個引擎本體更換即可

网友B:
要什么排气管啊!别装了,就当是拖啦机吧!给油箱加个自吸泵,超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排气管啊!别装了,就当是拖啦机吧!给油箱加个自吸泵,超酷

那个不单单是排气管,也不单单是消音管管。没有排气管,发动机内部能形成负压,会贫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排氣管可以亞焊一下應該還可以用,不過如果一有雜音,有可能內膽鬆脫,建議換新

引擎就要請您小心拆開,檢查一下氣缸套、活塞、連桿、曲軸是否有無變形,如果正常

您只要買一個引擎本體更換即可

谢谢老大指点。新的引擎和排气管已经装好了。
现在是想把这两样东西修复一下,排气管试着照您说的修补一下,再试试看。那个摔坏的引擎应该没什么大事,转动起来很顺滑,密封也不错,看上去只是连接并固定排气管的底座撕裂了,这地方能用氩弧焊修补,再打磨平整吗?我这人比财迷 ,能省就省了,想修复这个引擎当个备用的。

网友:
用的什么油,发动机很干净。。。。

网友:
发动机好新啊.你刚刚开使飞?

网友:
这运气不顶不“幸”

网友A:
LZ

引擎這個地方要亞焊是可以的, 不過要注意

因震動而再次損傷!

個人建議,本體就不修了,等新引擎用老了,直接套上去使用

記得先把引擎洗乾淨後,上油保存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引擎這個地方要亞焊是可以的, 不過要注意

因震動而再次損傷!

個人建議,本體就不修了,等新引擎用老了,直接套上去使用

記得先把引擎洗乾淨後,上油保存起來!

恩,照此办理,再次感谢!同时也感谢以上诸位的建议(包括馊主意)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
该换换 该修修 照样飞!!!

网友:
照上面說如果內面沒事.買個新的本体3百多.裝回去就可以了
鋁合金受不了熱的.沒得焊

网友C:
发动机摔的和我雷虎的发动机同一个地方,不过我的散热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摔的和我雷虎的发动机同一个地方,不过我的散热头没事

 如果这么说在设计上可以改进一下,联结排气管的地方有些像悬臂结构,有些薄弱,当排气管遇到巨大冲击时,这地方受力很大,易受损,如果增加几根与机体联结的加强筋可能会坚固些。

网友D:
就算修好了,估计以后飞,楼主也会有心理阴影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修好了,估计以后飞,楼主也会有心理阴影的,呵呵

啊?这就有阴影了?!这刚哪到哪呀?

网友:
好帖子啊,帮楼主顶了!好帖子啊,帮楼主顶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