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对于电机的愚蠢试验!

楼主(2009-04-25):
偶的380克KT鸡用2208 KV1200电机配1047浆觉得推力不够,换了个2208KV2600电机配7060浆试试。结果推力少了3分1,而且超耗电。

这贴提供菜鸟参考,老鸟别笑!

网友:
坐个 沙发.帮你顶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KV2600配7060?有点大,5030还差不多

网友:
效率问题。

网友A: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二、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三、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四、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多看下,多了解下,你也是飞行高手!!!

网友:
原文出处:(请勿发布外部链接,版主留)以上内容不代表本人观点,请勿跨省追捕。谢谢

网友B:
如果是3D机,2208对付380g比较吃力了,楼主换成2212 KV1000配1047,就可以爽飞,如果想要拉力更大,用GS的2830电机,那个更爽~~

网友:
请问E004用什么无刷电机、电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 ...

请问高人,如果我用11V2200MAH20C的电池,岂非要个45A的电调?选择电调安数与电机无关??

电机、电调、电池、浆、这三个东西得配搭真高深啊!!!有没有简单表格看看好解菜鸟们的困扰啊~~~鸡鸡飞得起了又怕在空中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3D机,2208对付380g比较吃力了,楼主换成2212 KV1000配1047,就可以爽飞,如果想要拉力更大,用GS的2830电机,那个更爽~~

2212我有啊~感觉它又太猛了,而且本身重量也比2208重! 如果有2204的重量,2208的120%推力的电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人,如果我用11V2200MAH20C的电池,岂非要个45A的电调?选择电调安数与电机无关??

电机、电调、电池、浆、这三个东西得配搭真高深啊!!!有没有简单表格看看好解菜鸟们的困扰啊~~~鸡鸡飞得起了又 ...

2200mah*20c是说电池放电能力
电调大小要跟你据电机的电流来选择 不必达到44A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2我有啊~感觉它又太猛了,而且本身重量也比2208重! 如果有2204的重量,2208的120%推力的电机就好了!

哈哈,能重几克?
GS、AXI电机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重一些没问题,太重了就不好.电机

网友:
哈哈,航模是一门科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