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O到手,抢先上图

楼主(2009-04-25):
玻璃钢很厚实,很好很牢固!!!
两套水冷,吸水舵和船底吸水孔,电机架+电机壳+电调,
软轴可以和硬轴分开
抢先上图,明天下水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电机太乏力了吧。

网友:
 建议换油动

楼主:
船不大啊,才60公分,跟A5差不多大

网友A:
船是不大 电机也不大 想上多少电压呢?还有 2套水冷 有必要吗?水冷先经过电调 再经过电机有OK了 要是软轴和硬轴可以分开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会容易滑掉的 还是焊死的好 !

网友B: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我也是这种船,65cm的o,用28的电机肯定跑不起来,要用3660以上的。

网友C:
夠啦,B2856,很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夠啦,B2856,很好玩的~

你以为是你的MONO1啊?那是O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是不大 电机也不大 想上多少电压呢?还有 2套水冷 有必要吗?水冷先经过电调 再经过电机有OK了 要是软轴和硬轴可以分开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会容易滑掉的 还是焊死的好 !

如果是tfl的產品是不會滑出來的,我拆開看了,軟軸斷了硬軸也不會掉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楼主,我也是这种船,65cm的o,用28的电机肯定跑不起来,要用3660以上的。

可以肯定地告訴你,裝2857也很好跑。肯定可以起滑。但是肯定沒有70km/h

楼主:
早上试船了
3S锂铁,3S锂聚,
B2858电机
KV2800的,桨要加大,原配的432根本没用,435速度也慢,可能到440就有速度了
接着试KV3600,浆435,有速度,比较快,电机不热,浆还应该加大
下周加大桨再试
视频晚点传:loveliness:

楼主:
感觉上锂铁比锂聚慢好多哦

网友:
你们到用那个牌子的电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地告訴你,裝2857也很好跑。肯定可以起滑。但是肯定沒有70km/h

这种船原本设计是油船,船壳厚,比较重,我用KV2000 3660+6S A123 + 435感觉速度只有50左右

楼主:
<object classid="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 width="420" height="363" align="middle"><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www.tudou.com/v/MkuIMFxT898"></param><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param><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param><param name="quality" value="high"></param><param name="wmode" value="transparent"></param><embed src="http://www.tudou.com/v/MkuIMFxT898" quality="high" width="420" height="363"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allowFullScreen="true" wmode="transparent"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object>

楼主: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ebllV3KvmA/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MkuIMFxT898/
比较清楚的那个是锂铁的视频,另一个是锂聚没拍清楚,速度感觉锂聚快不少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船原本设计是油船,船壳厚,比较重,我用KV2000 3660+6S A123 + 435感觉速度只有50左右

你又錯了,這船是no step v,DF差不多都是差不多,但沒分油不油的
我記得以前一NX還裝過1.2M的電船.
LZ的配置明顯有問題
我給LZ一個配置試試看.跑起來是沒問題的
B2856 3600KV 11.1V LIPO或者4S A123 帶X435的槳~
絕對能跑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錯了,這船是no step v,DF差不多都是差不多,但沒分油不油的
我記得以前一NX還裝過1.2M的電船.
LZ的配置明顯有問題
我給LZ一個配置試試看.跑起來是沒問題的
B2856 3600KV 11.1V LIPO或者4S A123 帶X435的槳 ...

哦,看了内部不是我那种,但是大小绝对和楼主差不多,速度很吃力,没有想象中好。

网友C:
那是你的問題~~
船是要調的,不是像直機那樣,幾塊板,幾塊零件就能飛得了~

网友:
看了视频,锂聚上3S比较正常,速度估计有4~50KM,但不知道是多少KV的,什么浆

上3S A123话电压较低,应该上4S公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的問題~~
船是要調的,不是像直機那樣,幾塊板,幾塊零件就能飛得了~

这个道理我懂(我飞过油直,但是主飞固定翼),但是现在姿态已经不错,传动也没有问题(对自己动手装配调较这些完全有信心,工具也很齐备),但是那个速度我认为还不够快。我的配置已经给出来了,各路高手看了也认为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就是耗电太快,几分钟就没电了,电池测试性能良好了,速度也没有我想象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