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怪事 9X2 MODE1 变成MODE2了 怎么办?

楼主(2009-04-25):
今天下午炸机回来 修飞机 修完之后 调试的时候 发现自己变成美国手了???左手变上油门了 右手变成前后倾了
然后进入系统模式 尝试把MODE1 变成MODE2之后恢复正常???郁闷之中!!MODE2怎么会变成日本手????
请教高手

网友A:
有人捣鬼!

网友B:
你接收机的通道插错?

网友C:
中病毒了!去买个9XII版的瑞星

网友D:
卡巴可能更好

网友E:
拿错别人的控了

楼主:
睡前一顶 期待高人指导,,,

网友F:
接收机小心了。

网友G:
还有这等怪事,顶顶看看结果。

网友H:
多半是自己的责任。
飞前没有检查。无论是模型还是真飞机,起飞前检查各个通道是否正常,是一个固定的程序。

网友D(2009-05-29):
是否换了模型?换过就要重新设置

网友I:
有没有进过工程模式???或者在STICK MOD里设置到了

网友:
欠费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