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的思想斗争, 忍不住终于败了...

楼主(2009-04-25):
到货了

开苞...

装配中...

这头,艺术品啊!

还是装配中...

请教各位领导, 陀螺装这里有没问题?

差不多了

秀个神龙摆尾

哥俩好, 比大小...

完成鸟
打算铁锂铁锂离双休, 想用原配电机电调飞A123, 不知6S是不是不能3D? 换14T可行吗?
大大们请指导一下...

网友:
羡慕加口水

网友:
  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没把持住

网友:
6S肯定能3D,7S正合适。

网友:
确实很漂亮啊。
精致

网友:
用铁锂电最好更换动力配置.

网友A:
原配电机电调用A123飞.6S1P  7S1P都飞不了3D的

网友:
下次该斗争6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电机电调用A123飞.6S1P  7S1P都飞不了3D的

没错!!

网友:
等着看你炸一次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货了

开苞...

装配中...

这头,艺术品啊!

还是装配中...

请教各位领导, 陀螺装这里有没问题?

差不多了

...

网友:
恭喜,中毒更深了~~~

网友B:
原厂动力,7S A123绝对可以3D的。。。时间约4分多钟。只是扭力表现不好。

网友:
7S A123 可以3D的,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动作没有问题的,做钟摆非常吃力,很难连贯....

最近我一直用7S A123练习飞500,3D时间从起飞就开3D,可以6分钟,但是在飞5分半钟后,会感觉3D动力有微小的变弱.

那时候最好别在飞的太高太远,我基本需要拉近来飞下简单正飞动作,到7分多点的时候,电调保护了...

时间要看自己组合的A123情况.可自己提前试飞几次,一定要记得定时飞,A123从电调保护到无动力,时间很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动力,7S A123绝对可以3D的。。。时间约4分多钟。只是扭力表现不好。

飞起来不是一般的别扭

网友:
俺也想败个,斗争中……

网友:
7s飞没有问 :loveliness:

网友:
LZ终于憋不住了
机机很好看

网友C:
精品呀,看到就流口水!

网友D:
陀螺装进去点,那东西很软,有一点抖动都会影响陀螺的工作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思想斗争的结果都是败

网友F:
我正憋着呢

楼主:
多谢119火星等大大指路, 7S固然可以解决电压问题, 可电池的总体积太大, 组装和充电起来都很别扭(本人打算用2p3SA123, 以增加与450的通用性)
打算换14或15T的齿试一下效果, 坛子上没人试过吧?主要担心少一S电流增大原装电调不知能受得了不。实在不行只能7S1P了。

网友G:
7S用原厂动力套飞3d绝对不比lipo差多少吧?就是比lipo重点。所以最好还是换马达用6S飞

网友H:
呵呵,我也喜欢500,不喜欢600

网友I:
思想斗争也是要有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