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5安装问题

楼主(2009-04-26):
我的HP CQ40-323本本在安装AutoCAD2005时出现下面的对话框,系统是Vista Ultimate。请计算机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你看看你有没有安装过更高版本的freamwork,如果有的话卸载掉,再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系统是vista Ultimtae,没有安装过net framework.

网友A:
vista还是装07版以上版本,没准已经内建了freamwork2.0以上版本了
XP装了F2.0都没办法装06以前版本

网友:
怪不得我的也老安装不上

网友:
AutoCAD2005好像不能装在VISTA系统里吧!
05年VISTA都不知道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ta还是装07版以上版本,没准已经内建了freamwork2.0以上版本了
XP装了F2.0都没办法装06以前版本

AutoCAD2007可以装上吗?

楼主:
今天试装了一下2007,还是出错,大家帮看一下哟?

楼主:
这是log文件的内容

如何解决呢?

网友:
菜单显示还是freamwork的问题,我只在XP下用过cad,VISTA没用过,我也说不上。但绝对跟freamwork的版本有关系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据说cad目前跟vista系统不兼容

解决方法:1、你安装完后可以找到安装程序目录下的可执行文件.exe ,然后右击,选择“属性”,在“兼容性”下,把“用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下选择winxp或者win200.
最后再确定试试看。

2、控制面板→用户帐户→打开或关闭用户帐户控制→把“使用用户帐户控制(UAC)帮助保护您的计算机。 ”前的钩去掉,也就是关闭UAC即可跳过打开应用程序的“继续”。

以上两种情况就一般可以解决Vista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vista还是别用了吧,降成XP等windows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