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GT A6 有个关于截止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4-26):
295 买了个GTA6 还包邮 嘿嘿 不错吧 因为老板是熟人了
有个问题 充了好几块锂电 每个单体都只能充到4.17V 不是应该充到4.2V吗 截止电压是不是不能调?

充电器显示4.2V  用电显测是4.17  以前一直用电显 电显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单体都是4.17 蛮平衡的
刚用电表测过 4.15 4.16的样子 可能有点压降 电池是昨晚充的

网友:
是充完充电器显示4.17.还是充完显示4.20 用表量出来是4.17

如果是显示4.17,那么可能是设置或软件就存在有点问题.
如果是充完显示4.20.而你的表量出来是4.17,这个完全是正常的.表存在误差,充电器检测精度存在误差,充完后电池有降压,对A6来说20-30MV的误差也不算很大.

只要一致性好,平衡就可以了,4,17和4.20区别很小了,

看看设置菜单上是否有设置截止电压,如果A6有设置截止电压的话,上到4.23V停止.那就刚好了

网友:
无得调。最紧要是每S的电压是均衡的。

楼主:
充电器显示4.2V  用电显测是4.17  没用表测过 以前一直用电显 电显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单体都是4.17 蛮平衡的

楼主:
刚用电表测过 4.15 4.16的样子 可能有点压降 电池是昨晚充的

网友:
那就是没有问题的,别相信电显这东西,如果电显也能靠的住,电池不用飞机也能飞  玩笑玩笑...呵

网友:
一个检测平衡口精度最简单的办法,你用表量好个单节电压,然后在插到充电器上,看看显示是多少电压,
2个相减就知道是多少了

楼主:
回复:火警119

那充电器就这样吗 估计充满 用表测也是4.17

楼主:
回复:火警119

我现在试试

网友:
充電器問題.
我朋友比賽的時候用check point 沖到2S 8.52V結果被迫降下來~
那輪本想追我

楼主:
回复:火警119

刚试了一下啊 充电器每个显示4.2V  接着用表测 显示4.17 和4.16

网友:
还没有IMAX B6准~只不过不影响了

网友:
那就差不多了,30-40MV的误差.只要平衡就行了

网友:
我的GT-A6充电器怎么一连上电池,设定好按ENTER就显示CONNECTION BREAK(连接中断),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