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了凤凰2.0Q 玩不了?

楼主(2009-04-26):
游戏是从103j-104i-105j-2.0Q  这样升级上来的,到了2.0Q之后打开游戏,会出面以画面

在安装过程中,曾经出现此问题

安装进度到了93.1%,就不能再安装了,不知是怎样一回事

有安装过的朋友请说说,再此谢了!

网友:
狗不支持, 换一下破解的exe文件

网友(2009-06-14):
我也不能用!

网友:
谁能破解

网友:
.......................我的在用

网友:
覆盖破解文件后注意把  第二列的控也选上,这应该是破解的一个BUG,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楼上看贴不仔细,破解作者已说明过,不是破解的问题,是原软件的bug,系统认到二个控制器,但第二个没有初始化就不能启用。

(其实是破解狗的问题,模拟了二个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