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零件,可以装船了....

楼主(2009-04-26):
从jerrlee那订的零件到了....终于可以装船了....希望新船能过百......

就是不知道浆的效率如何了...
关于破百的调教,请各位大哥赐教赐教啊....

网友:
楼主在放毒是吗?

网友:
期待组装,楼主贴个价格

网友:
过百,电调小了。电机是多大KV的?

网友:
上么电啊?用甘大焦头,电调得90

网友:
破不破百不知道,但楼主用了很多米是肯定的!~

网友:
6mm香蕉?我看是8mm的

网友:
品牌本身就是总享受

网友:
这个配置过百? 有点困难吧 LZ贴个图看看!

网友:
弱弱的看到,电机好象是4100KV的,不知道对不.

网友:
   越看越流口水,但又没米买,哎!

网友:
这个配置破百,不可能吧

网友:
如果选用的是ETTI的4100KV的电机(172克),电机最大功率是560W,电池用11。1V的5000MAH25C(400克左右),空气动力很好的直线虾壳(重量最好在150克左右),浆用V935。
船的全重在1000克以内,良好的重心和反扭力的调配,ETTI的电机效率估计在百分之85以上,个人感觉还是很有可能过百的。(只是90A的电调有点危险,不过看楼主应该是有米之人)
以上是个人见解,如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模友多多指正!谢谢!

网友:
買的時候有說可以破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