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的E004…解决离地问题……但控貌似有问题了

楼主(2009-04-26):
那啥 新手 刚刚入手了E004 开心啊 飞了几下FMS就静不下心了 拉出去飞……结果秒炸 幸亏是草地 拣起来继续 但很快发现离不了地了 问题这就来了 于是翻帖子 找调机笔记…… 找到发现是双浆的问题 调好继续飞 然后过了几天 JJ又离不了地了……静平衡……双浆……平衡杆……4IN1……电池……全都测过了 都没问题……彻底没办法 停飞两天后再次读调机笔记终于发现问题在哪里了 关注下面这几句话

通过调小主桨螺距(攻角)和消除双桨,再试飞你的飞达,你会发现电直稳定多了,“嗡嗡”的声音听起来让人舒服。假若再把主桨根部螺距(攻角)进一步减小,电直更稳定、尾马达力量相对增大、尾舵变得好控制了、主马达发热量减小,这是陀螺力矩变小的缘故。

就是因为看到了这几句 每次双浆都是调高的那只浆……于是……久而久之……大浆变风车了 汗一个 居然没接着仔细看完 诶呀……把攻角都加大后终于离地了……那个叫HAPPY啊……然后……一脑袋撞台阶上……大浆的旋转头一侧和Y头脱离……同时练习架撞坏了 于是大着胆子把练习架拆掉 按原来的感觉推油门……直接变火jian……差点撞天花板 收油直接坠机……旋转头再次和Y头脱离……我就纳闷了……如果不是我这JJ旋转头自动脱离Y头 那Y头是不是断N次了?难道我这JJ里有AI?带自动保护的?炸了不下30次 只炸了练习架 现在没练习架了 一炸机旋转头的一侧就自动脱离Y头…………高人请回答下……这算不算保护了Y头?

新问题出现了 给控买了两次5毛一节的电池后 觉得不能委屈他了 就换了8接南孚的……但是问题就来了……一加油门十字盘就乱晃 虽然频率不高但是幅度好大!换上旧电池就没问题了 这是哪里的问题?难道这控还跟我一样吃不起好饭用不起好电池?

结论:E004离不了地请先检查下大浆是不是变风车了……亲身经历啊 居然没一个人告诉我 可能是没想到会犯这种错误吧

网友:
  不明白 等结果

网友:
请上改上的图

网友A:
旋翼头脱离Y字头,那8字环没有断?

引用 楼主:
那啥 新手 刚刚入手了E004 开心啊 飞了几下FMS就静不下心了 拉出去飞……结果秒炸 幸亏是草地 拣起来继续 但很快发现离不了地了 问题这就来了 于是翻帖子 找调机笔记…… 找到发现是双浆的问题 调 ...

网友:
8字环肯定断了,LZ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脱离Y字头,那8字环没有断?

8字环还真没断……Y头不是靠两个小的纵向的轴承和旋翼头连接么 再加上两个8字环正好成四边形 炸J的时候 一边的旋翼头脱离 就变成三角行了……

网友:
职业顶贴,复制粘贴。谢谢...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