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020大拉码升级金属件

楼主(2009-04-26):
新买了个西马特C0小床,动手给020无刷大拉码升级
平衡杆用艾特500的
浆夹用华科尔53#1的
斜盘用ESKY013的
其他的自己动手制作

楼主:
照片来了

照片来了

楼主:
照片怎么发不上来了? 稍后再发

楼主:
重发照片试试

重发照片试试

网友:
楼主好强的手艺啊

网友:
牛 ,能送一套ESKY的 V4的金属件吗?收了很久都没音信

楼主:
继续昨天没完成的工作

初步装好了,下午继续调试

网友:
楼主啊  膜拜你啊

网友:
佩服 又是一架无刷直机问世

真是对楼主佩服的五体投地,无刷改造一架又一架,看了让人眼馋。
可我的无刷到时现在还是没调好,想请教楼主一些问题,.前几天也学着攒了个无刷拉玛,用的是独立接收配制:菠萝1818无刷电机,新西达电调,普通V混,GWS-6N2六通接收机,褔特巴T4VF控。E-SKY 0704b陀螺,通过电调自检,陀螺也能工作,我是用无锁尾普通模式。用油门控制上下桨有差速,混控效果还行。但就是方向舵太灵敏,还有一点自旋,根本无法操控。
请问有什么方法调试,(我看见过有人说改发射机,方向杆加电阻什么的,不知行不行,不敢试啊)有人用E-SKY的四通控也可以操控的,不知我是那个环节检测或者什么要调试的没到位,请先生不吝赐教。

楼主:
呵呵,楼上的"中将"过奖了,我这个JJ早就改了无刷了,前面的帖子里有介绍的,还有夜光浆的晚上飞行视频,现在只是把旋翼部分都改金属件了

网友:
能送我一套吗,有偿的

楼主:
回15楼的:
用陀螺方案我早就说过了,需要用高级点的控,最少也需要用6EXHP这样的,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设置,否则就是你现在这样的情况,可以飞,但是难控制,你说的"但就是方向舵太灵敏,还有一点自旋,根本无法操控"就是没设置4通道上(就是陀螺)的应该控制的值造成的,你现在用的控是没办法解决的

网友:
那天地飞6A或者6C这种控可以吗,必须要用6EXHP吗,如果用了效果是不是差别大啊.

楼主:
天6A可以设置4通道里面的值吗?它是使用在电固上的控,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又要进设备了,穷了玩不起啊.

楼主:
020大拉码的A齿中间是铝的,B齿只是塑料,炸一下齿不坏中间座子也要坏的,做个铝套装上去,,不怕它坏了,有了小车真是太方便了,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顶!可以做商品了。

楼主:
呵呵,我不做买卖,你要需要我会送你一个A头的,愿你永远飞翔快乐,呵呵

楼主:
呵呵,今天五一节,来段改好金属件的020大拉码视频: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64109&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楼主:
楼主为什么会是MM?
告诉你,楼主是小老头!!!

网友:
给我的感觉,楼主好像是一直顶着方向舵在飞。。
请教2个问题:
1、我刚买了一架,飞机的尾巴老是有点往右飘(机头向左,很慢的飘),这个是否可以调整?微调已经打死了,按照说明书的调整,飞机尾巴又会往左飘。。。。
2、打开发射机,接上飞机电池,绿灯常亮。然后飞机B桨开始慢速旋转(没有推油门,油门和微调都是最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9-06-08):
能送一套ESKY的

能送一套ESKY的020无刷大拉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