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做模型

楼主(2009-04-26):
本人菜鸟,想自己DIY个模型,前一阵买了几个件,好盈25A,himodel 2200kv无刷电机,11.1v li电,GTPWER 多功能舵机测试器(如图)

想自己用单片机发脉冲给无刷电调控制电机,由于单片机配件太多,所以买了舵机控制器想当信号源,不太清楚怎么接,请看图,有一旋钮,应该是改变输出脉宽的,左侧有out(下方为s  +  —)字样,右侧有in(下方为s  +  —)字样,左侧三排输出接口(可以接三个舵机),右侧一排输入,s应该代表信号线,拆开看一下,右侧in下的s好像是没有接进电路版的,问题:1)假如要设置电调的超柔启动,用上面这些怎么设置?如果舵机测试器右侧侧接上6v电源(s上什么也不接),左侧选一排接上电调上的三根细线(接收机电源及信号线),还用不用给电调接锂电池
2)昨天把电调接上锂电池后没有’滴‘声音,为什么?
3)今天把香蕉头,T型头焊上时,电线很热,会不会对电调,电机,电池有危害?

网友:
电机还没有转,电线就很热。危险啊

网友:
电调要接上电池,不然电调就不工作了。

LZ先看说明书确认 舵机测试器 可不可以用电调BEC输出作为其电源?

如果 舵机测试器 需要另接电源才能工作的话,要把电调信号插头中的+极线挑出来,不然可能两个电源有冲撞。

还有 舵机测试器 应该选择“Manual方式”用旋钮来测试。

测试是要把旋钮致于最左端(或者最右端),再接上电调电源,应该就能听到电调自检的声音。

希望对LZ有帮助

楼主:
感谢二楼,现在我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