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调节KDS800陀螺?--求助

楼主(2009-04-26):
KDS800陀螺 262
舵机
控是FF9 按照401陀螺的设置方法设置
陀螺仪
,结果是锁不住尾巴
请教大家是怎么调节的? 最好有细节

网友A:
好像DS模式有问题,我262hb以前用DS模式老乱飘,今天换回普通模式好些了.也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B:
我用的是KDS800,尾舵是D591.控是T6C.陀螺的锁尾模式是用控来设置的,在锁尾模式下,接上锂电,初始之后,陀螺的红灯长亮,说明是锁尾状态,如果不是长亮,说明不是在锁尾状态下,那你就要研究你的控看怎么设置锁尾了.KDS800上还有两个拨动开关,一个是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切换开关,一个是正反向切换开关.262是数码舵机,DS选择ON.初始之后看陀螺灯,长亮还不能锁尾的话,切换DIR(好像是这么拼的吧),再试.基本就是这样的调节.我的KDS800正常.

网友C:
我天8
KDS800 + D261
机身震动一定要消除
大桨,副翼做好平衡
感度80%, (AVCS功能打开)
尾巴锁的相当好

网友B:
KDS800,还是挺好用的,对吧,楼上的朋友.就是电池没有电的时候,就锁不住了.整个机身打转了.

网友A:
我262DS模式下乱飘,切回模拟模式就好了,怪了。

网友B:
模拟和数码的调节开关是"DS"那个,拨到ON是数码,拨到OFF是模拟.
还有一个拨动开关"DHR"是反向开关吧.如果试飞是,不能锁尾,大多和这个开关位置不对有关系,拨到另一边试试.

网友D:
有關上混控嗎~如果只是温漂是很正常的~

网友C:
KDS800
要调整到没有小飘,
是有点难度

网友:
不是小漂 是猛飘 2217里边掉了个螺丝垫 烧毁了 刚买的AX2218H 还在路上 等来了调整一下 谢谢各位客官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