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600轴传动版尾巴左右晃动!!!

楼主(2009-04-26):
我的亚托600轴传版,陀螺仪611,飞机调整好后,尾巴总是左右的摆动,幅度和频率都不大,还不是追踪,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情况,我这的好几架飞机都出现过,一直没找出原因。是不是飞机有缺陷啊!

网友:
你感度是多少?

网友:
感度略高了一点一度一度往下降!直到不左右摆动为止!!

网友:
LZ是用的FF9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不是感度高了的原因,我的一朋友的600CF用611+9256也有着问题,应该是和干扰、传感器的安装有关系

网友:
把油门中间点的数值调高些,试一试问题可能会解决

网友:
先不说是否是感度高的问题 遇到问题一个个排除 先找感度是否过高然后在排除找其他原因 不能凡事就一口否决

网友A:
LZ

請您參閱FUTABA GY611的附件說明書

在固定GY611感應器時,建議這樣使用,感應器 + 雙面膠 + 鐵片 + 雙面膠
您的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請您參閱FUTABA GY611的附件說明書

在固定GY611感應器時,建議這樣使用,感應器 + 雙面膠 + 鐵片 + 雙面膠
您的問題應該就可以解決了

我的感应器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
同问。。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高人来指导指导。

网友:
和我的问题类似…………晕死
DS610干扰到611了?

网友:
在各个线缆之间缠绕抗干扰磁环,

网友:
还有控的设置你去看看哦,陀螺仪设置那个选项里面要选择COND的样子哦~~~~

网友:
哪位大侠出来说一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