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板结构水机防水的方法

楼主(2009-04-26):
如题,各位魔友求教KT板水机的防水方法,用蒙皮?胶?漆?或者别的什么

网友A:
以前有人发过KT“虾”的教程,里面说热熔胶可以防水。当然,加工精细一点,接缝会很小,那样密封会更好。

网友B:
买一罐药用凡士林,涂抹在接缝处,还可以把舵机外露的地方都涂抹一便,经常和手接触的地方用热融胶就可以

楼主:
哦,谢谢两位了,我用热熔胶试试吧,毕竟凡士林容易被擦掉啊

网友C:
可以试试南大704单组分室温硫化硅橡胶,与KT板粘结性能一般,但用来作填缝剂密封应该够了,重量比热熔胶稍小,只是固化时间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