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轴架

楼主(2009-04-26):
使用这种轴架万一锁头松脱,软轴连同桨及桨叉滚珠轴承等便可能被水流拖走,如果软轴与硬轴脱焊,那硬轴,桨及桨叉等同样保不住

网友:
做沙发上看,我也有这。

楼主:
于是我这样改进

在两只轴承间和硬轴与管壁间钻一个1MM小孔(要钻透)

然后打入一支回形针做的横闩,拍得不好,将就看吧.

打进横闩.

用力拔出轴系,由于前端轴承被横闩卡住,尽管后端轴承露出,但整个轴系却跑不出来.想拆卸只要将横闩敲出即可.

网友:
可以用卡簧在后面 由内向外那种

网友:
有想法!好

网友:
老K 好计!

网友:
的确是好计!

简单实用!好!

楼主:
阿年只海狼不玩给了我,还附了这个轴架,逼住自己"谂出此屎桥".

钻透第一层铝壁后,钻第二层时进钻一定要慢,千万不要急进,否则管壁内腔会滑偏钻头,造成打入的横闩压住硬轴.

网友A:
在浴缸里玩,不用潜水捞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浴缸里玩,不用潜水捞桨

阿牛兄!好久不见你来论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牛兄!好久不见你来论坛了!

好久不见,你好啊!
劳动人民的节日,上来喘口气。

楼主:
阿牛终于露头了,看过潜伏就会想到你深藏不露

什么时候东山再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