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04外场木桨飞太飘。朋友说机器小。转速度也不够。今天看到14T的2MM齿可以换不?

楼主(2009-04-26):
求助004外场木桨飞太飘。朋友说机器小。转速度也不够。今天看到14T的2MM齿可以换不?
记得004原装的齿是10T的。也看过换12T的。
我现在10T的用的10度的木桨。小风一来那个飘的可怕。。
12T的找到一个。可是只有12T的齿轮。光买划不来。看到有卖14T的齿轮的。不知道004装不装的起来啊。有用过的朋友说说?谢谢!

网友A:
别换!换了齿轮,扭距减少了,增加马达和4in1负担,弄得不好会烧4in1

网友:
我的也是,换了木桨后,感觉转速不够,飞机动力不足,
不换吧塑料桨太容易双桨了

网友A:
004还是木桨了
想用木桨就005!

不过005得搞的定调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换!换了齿轮,扭距减少了,增加马达和4in1负担,弄得不好会烧4in1

有这么夸张啊。。。
我用的7。4的电池哎。本来电压就低了。。怎么还会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夸张啊。。。
我用的7。4的电池哎。本来电压就低了。。怎么还会烧啊?

。。。这和电压没关系

马达负载大了,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4还是木桨了
想用木桨就005!

不过005得搞的定调试才行

不会吧,004不能用木桨?我买了3付木桨,不是亏了,我买的是8度桨(副厂优质8度木桨)
我想换个齿轮了,动力不足,飞的不爽。

网友:
在提高转速的同时应该减小大桨的桨距。

网友:
建议LZ还是10T齿飞吧,搭配8-10度木桨可以的,004本来就是室内单桨机,室外环境漂是一定的,毕竟才270克,输出功率也不是很大。FZY大的帖子看看吧,应该会有一定帮助。

004木桨还是搭配3100-3200无刷 9T-10T 效果比较好。
原装电机搭塑料桨就OK了,慢慢调,会很稳定滴。炸鸡损失也不会太大。

GREEN的双无刷就是高转速搭短大桨,飞的也超级稳定。

网友:
004用木桨,是不太爽的,因为原来的塑料桨差不多有12度,所以上了8度的木桨能飞起来,但是螺距小了后,升力会差点.不过这个也是矛盾的.最好是改无刷后上6.5度的木桨,这个效果比较理想.
还有004的升降和副翼的可转幅度比较小 ,所以不太抗风.如果你是在2级风的天气飞飞已经有点吃力了.更不要说2级风以上的天气了.再加有刷动力,那就没办法了.肯定飘

楼主:
看样子没办法飞室外了。还是在家练习吧。。。。。。等对尾巴没什么问题了。直接上450练习航线啊。360旋转什么了。。。。。哎。。。。
不过说真的004炸的成本基本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