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马达的固定

楼主(2009-04-26):
用2根螺丝从上往下拧到马达里面固定的么?我看说明书是这样,可是马达基座的孔好像是长条形,是不是代表可以按照需要移动位置?总觉得马达靠两个螺丝定在那边很奇怪,感觉不牢啊

网友:
两个那么大的螺丝拧着很紧的了,实在不放心你就加点螺丝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根螺丝从上往下拧到马达里面固定的么?我看说明书是这样,可是马达基座的孔好像是长条形,是不是代表可以按照需要移动位置?总觉得马达靠两个螺丝定在那边很奇怪,感觉不牢啊

奇怪,怎么有这样的念头?

网友:
有人骑摩托老是担心前轮掉了···············

网友:
拧紧这两颗螺丝足以使电机纹丝不动

网友:
固定450的电机建议使用M2.5的螺丝,这样可以比较轻松地调整电机的前后位置。
如果使用M3的螺丝(螺丝包里的4颗粗螺丝),会与电机座的长孔紧密接触,很难移动电机调整与主齿轮的间隙。

网友:
目前M2。5的已经滑丝,只有用M3的螺丝!使用效果比较理想,固定更加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