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忙

楼主(2009-04-26):
空机:非耐Starter 450
舵机:4个辉盛
陀螺仪:FMT JB - 08
控和接收:原016上的原装控
马达:ESKY 0005无刷 KV3900
电调:好盈30A 奔腾版,已脱皮,加装电脑主板的大散热片
电池:也是016上的原装10C  1000MA

以上的陀螺仪,控和接收,马达,电调,电池是原016上的东西,016已经当空机出了,现在想入手非耐的这个S 450。老鸟帮我看一下,哪些配置不合理,一定要换的,我是新手,只飞悬停和航线,绝对不飞3D,飞3D了肯定会换配件的,所以现在想用最少的投入练练手!请各位不要跟我讲大道理,帮我解决实际问题就是最好帮助了!在下先谢了!~!!!!

网友:
电池:也是016上的原装10C  1000MA
肯定不行
马达:ESKY 0005无刷 KV3900
估计也不行
好盈30A 奔腾版,已脱皮,加装电脑主板的大散热片
这个就看马达了,  一般要40A的

网友:
其他东西应该凑合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