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3有米下锅了

楼主(2009-04-26):
秀一下今天败的30A开关电源
我的一堆123的口粮有保证了,呵呵

挺小巧的吧,别问了170米,是贵点但一劳永逸啊,不想再折腾电脑电源了

30A的噢, 全金属盒子

雪花膏

网友:
平衡线是自己压制的吗?很漂亮啊!

网友:
用来直接充123电池吗?

网友A:
不知道LZ的有没有110-220的开关,我把那个开关改成手动风扇了,反正110V也没用,感觉那个温度感应风扇没什么用.
外壳都发热了,该转的时候也不转,我就干脆改成我想让他转就转了

网友:
这种平衡线我也买了,0.5平方的,4S1.5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的有没有110-220的开关,我把那个开关改成手动风扇了,反正110V也没用,感觉那个温度感应风扇没什么用.
外壳都发热了,该转的时候也不转,我就干脆改成我想让他转就转了

我那个开关电源也是
风扇从来不转
不过我的电源还没发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开关电源也是
风扇从来不转
不过我的电源还没发热过

应该是你使用的功率不够大,我使用的30A的电源,PLUS 全功率140-150W时,已经发热了,但不高,虽然不影响,但是感觉不舒服.嘿嘿....

网友:
我用的是29A电源
给A8供电,8A充电
电源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