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无刷小卡速度测试!

楼主(2009-04-26):
今天测试了下小耗子极速.动力配置2S AKE 2200MAH 25C ,2030 KV5800内转子,25A好淫电调.
遥控器FUTABA T9Z WC2 接收146IP
电机有些过载,稍微一跑就电机滚烫.极速大约在72左右,后来电机温度上去后稳定在60KM/H
 小东西很不结实,购买须谨慎!
http://player.ku6.com/refer/VKbvLuwwcUza26iF==.html

网友:
安全带没系!

网友:
电池过重 电机稍微小了点~

你可以参考下我的配置~电池 GE 2S 1800MAH 25C 电调 好盈 25H 电机 FSD 370级2435的5900KV~

跑几分钟下来也就是温热~极速大概80+~

网友:
贼!你们真会玩~~把哦弄的手痒的很~~~~~~~~

网友A:
2435的无刷装不上原来的电机坐的!!

网友:
不准的

汽车的马表一般是偏快10%的,看表60,实际只有55左右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汽车的码表是根据发动机的转速来测速的。但是还有车重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35的无刷装不上原来的电机坐的!!

明天上图...

网友(2009-06-08):
鉴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