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A123的配组问题

楼主(2009-04-26):
上个周日花了近一天的时间,分容了大约30节A123,全部充电到3.6V备用。今天,拿出上周配对好的6节电池(此处犯了一个错误,待会再说),准备再组一块6S1P电池包。全部工作完成后,拿到EOS0610i上进行平衡充电到3.6V,问题来了,其中有5节电池电压大约为3.60,其中1节为3.2V。相差太悬殊,平衡起来太慢,所以用鳄鱼夹单独对此3.2V电池进行单独充电到3.6V。然后,我拿万用表对每节电池进行电压测试(断电进行),几乎都为3.55V左右,可还是那节电池,电压为3.48V,而且,还在缓缓下降中。30分钟左右,电压降为近3.2V。由此说明,此节电池报废。又费了好大劲,才把这节电池替换出来,更换后,一切正常,平衡性非常好!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拆机A123的个体差异太大,分容、内阻测试好的电池,组装之前,也不要忘了再次测试一下电压,正常的话,空载电压应该大致相仿。万一有性能变坏的电池,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

楼主:
A123电池很难点焊,点焊好之后,也很难拆下焊片来。负极还好说,正极一拆就出一个小洞,担心啊,弄不好再漏了,呵呵!

网友A:
”正极一拆一个洞“,那是因为正极用锡焊了很薄的一个小圆片,去掉之后锡焊比点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极一拆一个洞“,那是因为正极用锡焊了很薄的一个小圆片,去掉之后锡焊比点焊好。

焊锡的电阻比镍片大。。。。。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一点点电阻都是电阻咯

网友B:
焊锡的电阻比镍片大。。。。。在大电流放电的时候一点点电阻都是电阻咯

短路时,镍片发红,所以我都要把镍片换成14的硅胶线了
我是先用线接成电池组,充满后,用两个55W的汽车灯泡放电,看压降,压降基本一致的拆出来组成一组,这样子,即使弱的一组也比强+弱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时,镍片发红,

这是个案。镍片有宽度与厚度的规格指标,起码要用0.3MM厚度的,宽度当然是越宽越好。在淘宝上我也看到有许多的点焊A123电池,用的是焊笔记本电芯的镍带,又窄又薄,不发红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一拆一个洞“,那是因为正极用锡焊了很薄的一个小圆片,去掉之后锡焊比点焊好。

非也!A123是一个整体的铝筒,而金属铝点焊起来有许多技术难度,所以在正极的铝面底板上用特殊技术手段焊上了一片小的镍钢片,就是为了点焊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在对A123进行的点焊过程中,我试验了很多次,对点焊机有很高的要求,我是用的5KW的,小功率的根本不好使。试验过程中,点焊完后,需要用钳子将镍片撕下来,好的焊点(此处只对A123说话)应该是负极帽上有一个小凸台,相应的焊片上有一个小孔洞。而正极圆底板上应该是一个小孔洞,焊片上应该有一个小凸台。试验过多次,才能确定最佳的焊接电流,很麻烦的。但是,对于任何电池来说,点焊绝对是唯一一条正确的方法,电烙铁对电池的热损害太大。

网友:
我焊在原镍片上

楼主:
提个建议,你的锡焊点太小了。电池上残留的镍片已经一分为二了,我实际测试过,宽度也就是5MM,厚度将近0.3MM,可看你自己的焊点,只焊上一条(片)镍片,就是用上再粗的铜线,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个建议,你的锡焊点太小了。电池上残留的镍片已经一分为二了,我实际测试过,宽度也就是5MM,厚度将近0.3MM,可看你自己的焊点,只焊上一条(片)镍片,就是用上再粗的铜线,又有什么用呢?

 ,今天组的焊二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也!A123是一个整体的铝筒,而金属铝点焊起来有许多技术难度,所以在正极的铝面底板上用特殊技术手段焊上了一片小的镍钢片,就是为了点焊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在对A123进行的点焊过程中,我试验了很多次 ...

1,a123不是一个整体铝筒,两端是激光焊上去的钢片。
2,那个小圆片,是回流焊的,用的钎料是锡。
1,2点都有其他人的解剖图,如果你手头上还有没焊的电池单元,可以很容易的把纸壳退下观察。

3,锡焊的电阻比点焊小,至于损害电池,大功率烙铁加上合适的技术,不到10秒就能焊好,筒身微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