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想请教各位老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9-04-26):
我有两架小飞机,一个是环奇813,三通的,一个是环奇806四通的,813基本上是新的,可是起飞的时候飞不到5秒钟就会失去控制掉下来,电池都是充好电的,不知道为什么。806以前飞的时候偶尔会失去控制掉下来,可是上一次突然就没反应了,什么反应都么有,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是那样,感觉像坏了一样!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小弟弟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网友:
这类 近似玩具的东西 稳定性 是比较差的 不奇怪换个 稍微好一些的 ESKY之类的LAMA 那些就好很多了

网友:
玩具也是飞机,各有各的乐趣只要自己高兴就行。首先813这个混空一体的板子功率较小稍不注意就会烧MOS管,你先地面试下各个通道舵面有无反应,若舵机正常电机不转一定是MOS管烧了,若打舵也无反应,检查发射机是否电压低可换电池试,距离拉不开一般式天线没有甩开,尽量不要缠绕。

网友:
玩具是红外线的 应该 信号很差 不能在屏蔽的地方使用
如果是对频的 也有可能是晶体没插好 或者一些其他原因 总之很难说~

网友:
LZ还不如买个LAMA,一套模拟器,练习提高还是很快的~~~~ 省去不少时间,肯定要比你现在飞的要舒服多了

楼主:
请教各位老大们一些新手问题!

环奇813摇控和各方面都正常,就是飞起来没一会就会失去控制没有反应掉下来,环奇806以前飞都很好的,撞了几次后就不正常了,有时飞着飞着就会掉落,舵机是正常的,自从有一次突然性的没有控制一直到现在都不行了,飞机接收不到信号,一点信号也没有,所以这让我怎么试呢?还有我的ESKY013现在就是打转,还转的很厉害,偏方向,这飞机我也第一次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也让我撞了两下子,不过我自己修好了,现在就出现我刚才说的问题,还有这飞机很危险啊,我的头被打到很疼!请大哥大姐们能把我的问题解答一下吗?

楼主:
请各位帮助我解决一下新手问题!

引用 楼主:
环奇813摇控和各方面都正常,就是飞起来没一会就会失去控制没有反应掉下来,环奇806以前飞都很好的,撞了几次后就不正常了,有时飞着飞着就会掉落,舵机是正常的,自从有一次突然性的没有控制一直到现在都不行了,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