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自己对油针的理解,请高手指正

楼主(2009-04-26):
主油针,控制最大进油量,也叫高速油针,如果车子到不了高速说明油太多,需要收紧一些,如果高速的时候有断断续续的情况说明油太少,主油针的调整,粗调时收1/4圈,精调收1/8圈.
副油针,也叫低速油针,控制了最小进油量,影响低速起步和怠速的性能.起步太慢,副油针太大,要收紧一些,起步太暴,说明油太少,这样虽然很爆,起步很猛,有些车子甚至可以抬头,但发动机寿命会受影响因为油太少会影响润滑,磨损快.调整时先按发动机说明书设置,每次调整1/12圈,也就是手表上的5分钟角度.
怠速螺丝实际上调整的是风门的最小位置,但因为副油针控制了怠速时的最小进油量,如果调整不好,怠速会不稳定,忽高忽低.甚至没有怠速. 所以怠速不稳定时不要光调怠速螺丝,也要注意检查副油针,怠速容易熄火,副油针可能太富油.怠速时发动机不稳定,突然变快,则副油针贫油

网友:
我不是高手,打酱油的,路过
一不小心坐到沙发了
新手应该来看看LZ的帖子,我觉得说的不错

网友(2009-06-12):
其实 大部分发动机是没有第三个油针的

网友:
运行段时间看看火花塞确定下油针是不是富油

网友:
副油針太富會導致起步慢,太貧油會導致吃不到油,有時候會死火。
怠速過高或導致怠速久了,加速立刻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