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LAMA 4合1的问题 怪现象 已上照片

楼主(2009-04-27):
插上电后,直接亮红灯,就这么保持着,舵机能正常工作,但是油门就是没有相应的输出,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呀/? 最下面的照片可以看到我换过管子,但是没换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上照片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黑人大哥过来看看哟

网友:
控上的油门微调到底了没有?

楼主:
到底了,用其他控都试过了,就是插上电池就是红灯,之前也不闪两下了,之后就一直亮红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底了,用其他控都试过了,就是插上电池就是红灯,之前也不闪两下了,之后就一直亮红灯了。

控上的反向开关动过没?从左往右数第三个开关(标有THR)应该在上面的。

楼主:
这个正反都试过了,用其他的遥控器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把 混控板子单独拆下来,上电后还是一样的情况,红灯长亮 ,看来接收部分是好的,就是混控板子的问题(现在肯定这个接收板子是好的,已用其他好的混控板子代换后无问题)

楼主:
板子也没烧掉的痕迹,我晕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也没烧掉的痕迹,我晕死了

混控板上的微机晶振有没有坏啊?

楼主:
舵机能够工作的,不清楚黑人大哥说的微机晶振是不是晶体,如果是已经换过好的晶体,但是问题依然
不知道大哥你说的微机晶振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能够工作的,不清楚黑人大哥说的微机晶振是不是晶体,如果是已经换过好的晶体,但是问题依然
不知道大哥你说的微机晶振是什么东东

晶振就是这个:

说明:上图中的晶振坏了——外壳也没了。
下图中,摆放在单片机(大的、黑色的、引脚很多的就是单片机)上的就是那晶振。

楼主:
晶振 怎么判断好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 怎么判断好坏呀?

替换法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请问这个晶振是什么型号,多少频率的?在这个电路里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
是不是村田 贴片 晶振 4M的那种? 我看管子上就有个4000后面一个什么字看不太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 怎么判断好坏呀?

晶振的频率是4M赫兹的。
有示波器就能很容易判断的啦!没有示波器的话,唯一的办法是代换法!
你的东西也上些清晰地图片不是?光动嘴了!不看图怎么分析呢?
以后没有相关图片的帖子,本人一概不跟、不回!

楼主:
搞头痛了

楼主:
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行就去买个示波器 又要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频率是4M赫兹的。
有示波器就能很容易判断的啦!没有示波器的话,唯一的办法是代换法!
你的东西也上些清晰地图片不是?光动嘴了!不看图怎么分析呢?
以后没有相关图片的帖子,本人一概不跟、不回!

已经上图片了,黑大人看看呀

网友:
7413换成新的了?

楼主:
是的,换和没有换之前一个现象

网友B: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现象,不同的是:开始上电时,可以自检成功亮绿灯,油门推到最大,飞机也飞不高,只有10CM左右,亮红灯。
看来这是lama最新发现的“流感”,哈,还请黑人快些研制出相关“疫苗”啊!

楼主:
不好玩呀,我的飞机不是最近新的,有3个多月了.

网友:
晶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4M的晶振还是,如果是接收晶体那肯定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现象,不同的是:开始上电时,可以自检成功亮绿灯,油门推到最大,飞机也飞不高,只有10CM左右,亮红灯。
看来这是lama最新发现的“流感”,哈,还请黑人快些研制出相关“疫苗”啊!

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是马达性能下降——马达过热出现了退磁的原因。

楼主:
那我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
准备上示波器来整这个了

网友:
我的四合一也是同样的现象
所以就直接买了新的飞机了

楼主:
我不买新飞机了,我要修好这块修好这块板子,我还有个004的板子, MOS和电容都爆头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