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6ex问题

楼主(2009-04-27):
我新买的Futaba6ex一个控和接受。是不是还要买接受
电池
啊?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接收机一般用电调的BEC供电,不需要专门的接收电池。
简单地说就是将电调的三根细线插头插在接收机的CH3就行了。

网友B(2009-08-02):
我買的是 2.4 GHZ ss 6EX ,可否共用中文說明?
盒外寫明是FASST 技術。

网友C:
遥控器的操作菜单都是一样的,应该就是信号类型不一样,不过那个也不用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