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质跳舵

楼主(2009-04-27):
油门不开没事,开油门机器开始转了。
接收我重新插了一遍,大桨转的时候还是跳。油门小的时候没事,就到中间了突然来那么几下子.我用的是好赢40A电调 天地飞9C 9G辉胜 KDS800.

网友:
LZ换接受测试下

网友:
电调干扰接收机的症状,建议速就医

网友A:
是不是电调的5V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B:
接收机是PPm是这样的,要想不跳的话,请用6EX以上的6通控和PCM的接受,2.4G的也可以,我2个PPM接收机类似故障害我炸机无数次,气死,直接撇断丢弃于垃圾箱,用于固定翼不大碍事,因为固定翼反应比较迟钝些,直升飞机就不一样了,很危险的

楼主:
嗯,我决定换6EXH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是PPm是这样的,要想不跳的话,请用6EX以上的6通控和PCM的接受,2.4G的也可以,我2个PPM接收机类似故障害我炸机无数次,气死,直接撇断丢弃于垃圾箱,用于固定翼不大碍事,因为固定翼反应比较迟钝些,直升飞机就 ...

经验丰富啊
不过PPM接收机也应该只是发生概率较高吧

楼主:
刚才给电调挪了N个位置只有一次是好使的,还害的我炸机了。我服了,在家也能炸机,而且是把大桨拿下来的情况下。看来遥控器还点P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调的5V输出电流不够?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