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网站上翻到个这东西

楼主(2009-04-27):
500尺寸的函道尾桨,越看越喜欢;就是太贵。。。500多刀起价。。。。。哭
有卖的网站,各种尺寸都有。。。还有不同桨叶数目
http://www.starwoodmodels.com/products/cs/
装EC135上一定很爽

楼主:
整体效果

楼主:
相信国内山寨一下,成本应该不高
这玩意看着就值200RMB的感觉

网友A:
变距就很头痛

网友:
好东西,有高手能山寨个450的嘛,我先预定个,精度不要求多高,能保证我走航线不掉下来就行。如果有我一定去弄个飞狼的像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距就很头痛

可以用一个圆盘和相应的桨夹机构来控制螺距,只要变化圆盘的前后位置,就能控制所有的桨距了
过两天我用Solidwork画个图,只要有CNC工艺,实现并不难

网友:
好复杂的结构哦 用在模型上成本有点高

图一是11片桨  图二是 10片桨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的  我想有床的 那些朋友 一大部分可以做出来

网友:
看上簡單哦 (只做个風扇尾) 但山寨出來后 还要孝虑傳動系統 是軸傳動  还是皮带傳動 齒數的多少 尾螺拒多少  我有个90級ec135  結构看似簡単 拿到加工厂問过了 他們是无辨法做出这精度的

网友:
鼓励自己做个,顶一下,DIY应该难不倒各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