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衰,请教遥控问题

楼主(2009-04-27):
从去年开始,迷上汽油船,跑的很勤块,今年是本命年,就很不爽啦,连炸两艘船,(NND,穿了红短裤都没用),都感觉是失控,全速撞岸,粉身碎骨........
一台是3VCS,一台是FF9,郁闷啊,,,,现在想买个新的控,据说2.4G的跑船不合适,有这个说法么?

网友:
全国比赛中有很多用2.4G的

网友:
FF9 都 失控 那么 也 没什么可以 的 了

不要 吧 个例 或者 其他 的原因 都 归结到 遥控器 上

遥控和接收本来 出了 问题就 看不 出是 什么原因

多找 原因  如果 找不 到 具体 的 什么 位置 的 原因 最后 你 吧 彩电塔 卫星控制中心 搬回家 也 一样 会失控

网友:
我一直用AM27 也好好的

楼主:
AM27的什么控?2DR?功能太少啊,舵和油门要混控....

网友A:
你的两台控都不错,失控应该是其它原因. 汽油船干扰大, 你应先检查一下,特别是火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台控都不错,失控应该是其它原因. 汽油船干扰大, 你应先检查一下,特别是火花塞.

兄台,我是造汽油机的,发动机的问题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呵呵

网友B:
我倒是有个建议

试试把红短裤翻过来穿,或是穿在外面,
以上纯属玩笑,你的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
注意以下几方面:
1.火花塞与火塞帽的接触务必良好,
2.接受电池建议用五粒/6V,插头接触一定要好
3.接受电开关经常检查,定期更换(很容易生锈导致接触不良)
你用的控都没问题,你不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光换控是没用的
另外,FF9在PCM模式下可设置失控保护,我一般设置为一旦信号丢失或是受到强干扰,就保持怠速或直接熄火,方向舵则向一个方向打满
我个人感觉你的问题出在供电上,先检查电池,插头,开关吧
以上几个方面仅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记得有人说过控是面子工程...所以无视掉失控与控有关的问题.

网友:
落水前先上三支香。 正所谓,礼多神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红短裤翻过来穿,或是穿在外面,
以上纯属玩笑,你的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
注意以下几方面:
1.火花塞与火塞帽的接触务必良好,
2.接受电池建议用五粒/6V,插头接触一定要好
3.接受电开关经常检查,定期更 ...

红裤头穿在外面人家会说我假扮超人的,而且影响市容....我感觉很大的问题出在开关上,接收电是格氏4.8V3200MA的,,油门是SANWA RS995(0.06秒),方向是SANWA ERG-VX 13KG左右的,会不会耗电太厉害,开关抗不住?开关是去年北京展上买的杂牌.....

网友:
老兄,不是抗不住,而是,进水了,要么开关进水,要么接收进水,当然炸啦

网友:
回12楼

裤穿在外面就是短裤超人

我的意思是说开关因为进水或受潮导致间歇性的接触不良,当你在岸上检查时还不一定能查出来,
但下水后,开关的工作环境变得恶劣起来,水分,震动等,其实电流倒不是太大,
玩汽油船,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一定要尽量高.

网友C:
同意九楼的说法,兄台是造汽油机的,肯定用的是专业的汽油机配件,火花塞。
我也感觉你的问题出在电路上,遥控器PCM应该没问题,接触问题很令人头疼,检测时没问题,一震动就完蛋,汽油机的震动又很大……
开关很重要啊,建议到工业品商店买那种扭子开关,配上专用的防水皮套,装上以后用704硅胶密封一下。
电线:先检查一下你用的延长线有没有问题,特别是接收机上的插头,如果进水或者潮气腐蚀了,就会接触不良,导致接收机瞬间断电……(这样的话你用T14的控也白搭!)
建议:
1,所有的需要接电线的地方统统要焊起来,并套上热缩管。
2,开关尽量用电流大一些的工业品(工业品的可靠性是不用再多说的,安装也很方便,打个孔就行)
3,设备的防水要做到最好!我感觉最可靠的还是保鲜盒,
4,要用延长线的话要用尽量粗的。插头的触电要光亮!
5,玩船的遥控器尽量不要用2.4G的,因为接收机要密封起来的,如果是2.4G90度双天线,固定,密封就很麻烦,还不好输出,放在船体里还容易受到金属零件的阻挡。另外,天线的长度要保证与原装的天线差不多。
6,安装遥控的熄火开关,并把失控保护设置为熄火。(你的FF9有很多多余通道,装一个小舵机,舵机连着一个微动开关,开关连着发动机,微动开关也要买工业品)

另外,大扭力舵机尽量不要用高电压!!!用4.8伏足矣!
还有,你的供电线要粗一些!大扭力舵机在工作时电流很大,如果电线太细或者接触不良,转弯时,会在电线上产生压降,使接收机得到的电压过低,这和断电没什么区别,而且还检查不出来……
最后祝君操船愉快!
PS:超人的裤衩。十块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九楼的说法,兄台是造汽油机的,肯定用的是专业的汽油机配件,火花塞。
我也感觉你的问题出在电路上,遥控器PCM应该没问题,接触问题很令人头疼,检测时没问题,一震动就完蛋,汽油机的震动又很大……
开关很重 ...

谢谢,谢谢,受益匪浅啊,想想应该是受潮的问题,每次跑船,激烈些的话,肯定进水,而现在的设备仓实在不爽,用过所有的成品,自己也用树脂糊过,都不理想,乐口保鲜盒是不错,但是它的扣是从上往下扣的,在一些比较窄的空间,不太好扣,进水后我接收和舵机都拆开烘过,就是开关从来没去搞,现在反省过发现,所谓的失控的表现是瞬间短电,在全油门的状态下,那是相当的恐怖,为了跑的爽,特地开磨做了这个,把耳朵往上反了呵呵

照片

照片

网友:
我靠!这么**啊!为了个防水盒,特意去生产了一种保鲜盒……
倾倒ing……

网友D:
唉,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接收机用密封胶打死,电源开关改用插头,不就行了嘛,舵机用防水好1点的,哪用折腾这么多事,既然要进水,干脆就让水来降温好了

网友:
对于防水,我是这么做的:
我是木质的H艇,后设备舱盖是用胶带密封的,输出用风琴套,本身就防水,实际使用中稍微有点漏水。
设备装在保鲜盒中,输出再加一层防水风琴套。

接收机插上各种插头后,用海绵包一下,先用气球包两层(前提是不常拆)。气球上出电线和天线的地方要扎紧灌上些密封胶。现在接收机相当于三级防水!

舵机也要处理一下,齿轮箱里用轻质的润滑脂灌满,连接上控制板让它转一下,把多余的润滑脂甩到一边,要是堵转了就弄出一点来,总之要让润滑脂刚好填满齿轮箱的剩余空间而又不影响齿轮的转动。然后把齿轮箱装好,挤出一些704密封胶,让它见空气凝固一会,别太干了,不流动就可以(防止它流进电位器和电机里),用这些快凝固的704胶,填充在舵机后盖缝隙里,盖上后盖。上螺丝之前也灌入点704胶。把多余的胶擦干净,晾干两天。总之就是让舵机很难进水。这样的话,舵机即使在水里泡几个小时也没关系。
现在舵机也相当于三级防水了!

还有一些插头(延长线插头,电池插头,开关插头)凡是两端接线的插头都这样处理:
买长条形的气球(或者杜蕾丝 ),剪一段套在插头上,把插头包在里面,两端用小号勒死狗扎紧!这样插头也可以有效的防水!而且可以长期有效得防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唉,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接收机用密封胶打死,电源开关改用插头,不就行了嘛,舵机用防水好1点的,哪用折腾这么多事,既然要进水,干脆就让水来降温好了

俺无语了!
接收机你用密封胶打的死吗?插头输入输出怎么办?晶体插槽呢?如何做到滴水不漏?要知道接收机电路板进一滴水的后果都是惨痛的!
还有,到现在还没听说过能防水的舵机吧?
插头?不是一样要防潮防水,对于长期玩船的朋友,插头不方便不说,氧化了就得换,累死啊!

楼主:
我觉得,防水应该彻底,把水杜绝在设备仓外,我目前用的风琴管是这么处理的,首先,风琴管的柔韧性要好,伸缩自如,(也就是要用高品质的天然橡胶做),管的一头卡在设备舱上,(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另一头是和钢丝接触的,钢丝和风琴管的接触的地方,喷沙处理,增加摩擦力,然后这个地方和风琴管用504粘牢,这样一来,风琴管的漏水隐患就彻底解决了,世面上我买过各种风琴管,都感觉太硬,也开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无语了!
接收机你用密封胶打的死吗?插头输入输出怎么办?晶体插槽呢?如何做到滴水不漏?要知道接收机电路板进一滴水的后果都是惨痛的!
还有,到现在还没听说过能防水的舵机吧?
插头 ...

我的接收机,是直接焊出延长线的,整个接收机就放在1个透明的塑料瓶中,瓶口用密封胶封固,玩了这么长时间,就没出过什么事,估计,也算可以了吧,电源,我是直接插电的,不带开关,延长线接舵机线的位置,也是用密封胶封固,我的Futaba 3010,也勉强可以用,泡了水,好像也没什么很大的问题,那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