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练错了,把尾舵的方向学错边的,怎么办啊

楼主(2009-04-27):
尾舵我练成了打左,尾巴就往左转,打右,尾巴就往右转,昨天找到模友了,一指点,原来尾舵打左,是机头要往左,不是尾巴要往左,,,全练错了,全错了,没想到练了那么久的悬停,自己觉得还行了,没想到要全改了,,大家说说要不要把习惯改过来呢,还是自己来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网友:
你  不是 另类  是几种手法的 问题  可以 自己 继续

网友:
我以前和lz一样 也练反了 还是改过来吧

网友:
还是改过来吧

网友:
如想参考别人的手法,建议改

网友:
楼主是火星手呀!

网友:
最好改吧,否则你怎么飞航线啊,左右转弯正好相反。

网友:
我和LZ一样练错了,后来改回来的,用了一个星期改回来的!

网友:
要是你以后不飞别人的飞机,或者不给自己的飞机别人练的话,就不用改

网友:
我晕,居然这样练,,,,倒着开摩托了吧

网友:
不改!倒飞时就顺啦!

网友:
放心,很快就能改回来的,只需要个个天就行了,

楼主:
昨天晚上练了一晚,今天又练了一个多小时了,把飞机飞得高高的去练悬停,有多于的时间去想方向的话,错误少点,但离地一米,每次方向不对,要调尾舵的话,一急,没一次对了,晕啊,对自己都快没信心了,现在看着机了,不敢动了,看着眼红啊,但现在又不敢再用原来的手法飞,怕一飞这两个练的全没了,好难选择啊,现在有点认识就是要不改过来的话,以后航线会比较难一点,但应该不会太难吧,哎,痛苦,怎么没早来这里认识大家啊,苦啊

网友:
我和你一样啊,嘿嘿

我感觉,其实都一样,因为飞3D哪种状态都会出现,所以我没改,不过你飞的还短,改好点.
我飞了7,8个月才知道,嘿嘿,就不改了

网友:
这样对头会省不少事儿!用模拟器试试看:loveliness:

网友A:
按照自己的习惯练,没必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自己的习惯练,没必要换

不!倘若不按照规律来练习,危险!

网友:
应该改过来。

楼主:
练了两天了,有点进步了,感觉比刚开始学还慢,刚开始学时是反应慢,现在是老打错方向,只好慢慢练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改,我原来也犯过这种错误,不过改了 一个人单飞真是磨难多哟

网友B:
这错的不严重

网友C:
可以直接倒飞了 倒飞就是飞尾巴的

网友D:
顶了,感谢楼主教我dsx7连接模拟器的方法~~

网友E:
不用谢了,祝你练好功夫去打天下,呵呵
现在练了一个星期的改手了,错误少多了,差不多再一个星期一定能完全改过来了,这两个等不及,都出去飞了,炸了一次,呵呵
谢谢大家的关心了

网友F:
改回来吧,不然以后你玩不了别人的JJ``呵呵

网友G:
哈哈
我也是这样的
这个手法有个好处
就是
对头只需要看头
对尾只需要看尾
没必要改..

网友H:
我就是这样~所以我的机机从来不会有人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