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角怎么调?

楼主(2009-04-27):
(无正文)

网友A:
在电调设置里面调,具体请看电调的说明书

楼主:
我买的2手的,没电调说明书啊,啊啊啊啊,我找找去,呵呵

网友B:
每个电调厂家对于进角设置都不同,具体的要看该电调的说明书,如果买的时候没有说明书,建议到厂家的网站上去找.
不过,好像进角设置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说法,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使用的电机的动态响应不同,最终的效果也不一样,可以根据说明书先设置一下,最后设置一个最适合你电机的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