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的时候老是点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27):
请教高手,450飞的时候老是点头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给你磕头呢,要给他压岁钱了~哈哈

开个玩笑,应该是转速低,调高点就好了

网友:
不不不。。 你是不是摔过很多次。? 斜盘里虚位大了吧。。

网友:
螺距和油门没有配合好,螺距大了,把螺距改小点,油门大点,大浆速度快点

网友:
转速不够````````日字框球头过紧

网友:
是皮带送了吗?

网友:
看这种贴子长经验

网友:
1、可能大桨与大桨夹过紧

2、可能大桨夹与旋翼头过紧

JJ需要一些自由度,否则容易自己周期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磕头呢,要给他压岁钱了~哈哈

开个玩笑,应该是转速低,调高点就好了

正是.--------,要给他压岁钱

网友:
板凳说的对,螺距大了,造成马达转速过低的结果。

网友:
我认为是油门和螺距没配合好!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把螺距调小,转速高了,好很多,但一打前后,也还有一点,然后降落,再飞,又没有,但一打前后舵,又有点,解决不了.   机子是新的,没有摔过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舵机呀?
最好把油门打大点

网友:
减小螺距,转速就起来了

网友:
球头扣太紧了 磨磨变松以后就好了。、

网友(2009-06-15):
转速低,调高点就好了

转速低,调高点就好了  谢谢个位

网友:
副翼没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