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dsx7好像有盲区?

楼主(2009-04-27):
发现dsx7好像有盲区?
接收机采用十字安装,在个别方向和高度时,会出现打舵不灵,不知道为什么?
是控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接收的问题`````````````换个接收试试

网友B:
不是吧,看来 2.4G 真有待商榷啊。。

网友C:
2。4G还是成熟的,我以前用过9X2 家里还有只大九,但用了DX7之后大九就放一边了,DX7速度快,性能稳定

网友D:
我是是什么角度都试过,好像没你说的死角,有出现过你说的尾舵打不动,有时要打二到三下才转得过去,而且全是右打舵,后来检查是尾推那里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跟我出现的情况一下,不同机子不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