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想買台能抗風在室外飛的電直..

楼主(2009-04-27):
手上有台Lama V4, 基本在室內都能控制得了, 但在室外就力不從心了, 所以有想法再買台可以在室外抗風的, 各位有建議嗎? 預算全套就一仟多!

网友:
這只有大lama 020了~:loveliness:

网友:
模型抗台风,就是真机也怕台风呀,老大

网友:
目前相对来说 买450级的机子 但是那玩意真的不好控制 我是新手 第一次就把横轴给弄了

网友:
450练对尾很好控制啊

网友A:
有只老鸟在旁边,十分钟就搞定对尾悬停!

网友:
要抗风上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只老鸟在旁边,十分钟就搞定对尾悬停!

十分佩服你身边的老鸟~更佩服你这样的天才

网友B:
入门以后想到外面飞,尾电机,固定桨距的机型就不合适了。
应该选变距直升机, 结构和大型直升机一样,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操控性,
高档的有泰世EP200-V2,亚拓T-REX 250等,价格便宜的有火狐200, 卡瓦250等,
----------------------------------------------------------------------------------------------------------------
为什么不选450呢,450的价格更便宜?性能更高一筹!表面看确实如此,
但是450威力太大,真拿来飞,场地问题,安全问题等等就浮出来了.............
(当然没有条件限制的朋友,可以直接上450)
★其实小电直飞行压力小,进步更快!
-----------------------------------------------------------------------------------------------------------------
以前高手都是从油直转过来的,看200不顺眼.........
随着新模友的不断低龄化,很多是从LAMA飞上来的,反过来看500太危险.....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以后想到外面飞,尾电机,固定桨距的机型就不合适了。
应该选变距直升机, 结构和大型直升机一样,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操控性,
高档的有泰世EP200-V2,亚拓T-REX 250等,价格便宜的有火狐200, 卡瓦250等,
--- ...

200级的根本不抗风,另外比450要难得多。

网友:
200级有老金, 老支青,沈毅等高手测试过肯定可以抗4-5级风的,
我用火狐200也做了验证的,请看我的:火狐200抗风特别测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3744&highlight=
别人的EP200能在室外飞吗?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 ... o=lastpost#lastpost

网友B:
还有59hang的抗风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59hang的抗风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1274&extra=page%3D7

取决于飞手的水平,只要反应很快瞬间逆风向而动就能抵消掉风的影响。练悬停的人肯定没戏。

网友:
飞手的水平当然是需要的, 我们刚才谈论的飞机本身
其实抗风跟飞机的机动能力关系最大, 跟飞机的重量没有直接关系
本来在模型中国里有看到过一篇专著,可惜没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