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螺丝胶水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09-04-27):
有些胶水好像是永久性固定的,不敢买

网友A:
飞越有螺丝胶卖,两瓶装的,强度不同。但我觉得SJM原机配的螺丝胶不错。

网友B:
永久性的就不是螺丝胶吧

网友C:
243对应t43,其实242、222也应该可以,222多用一点

网友D:
去五金店买瓶中强度螺纹胶就可以了 10多块 绿色 上海出的

网友E:
据说低强度的可以用指甲油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