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山寨漂移车

楼主(2009-04-27):
看有帖子介绍山寨漂移车,而且是4驱的就忍不住败了个回来(主要是看中4驱的结构,以前没玩过)

到手后直接买了7节GP电池,居然要15RMB   1/3的车钱呐~~ ,本来想买便宜点的电池,可是.....转了半天也没找到

回家,拆包装,看了下车体和内部塑料件的质量感觉对的起这个价格,心里比较安慰 ,装电池试车,哇靠,开这车感觉就像溜冰一样.....,根本

控制不了方向,然后就成了碰碰车,见啥撞啥,不过这车比想象中耐折腾,到现在撞了不下50次只是掉了点漆而已,呵呵

玩了10分钟左右,刚找到点感觉车车居然没电了!!汗个我的RMB啊,10分钟6RMB就没了,这样怎么行呢,一小时烧36我可养不起...

咋办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马上动手  中途省略N多文字 (没拍照片...)  说下大概的吧 800mah锂聚合物电池2片,电线N条,2s平衡充公母头各1,二极管N个,7805一个,铝片1,螺丝1,基本思路:7.4V电源经7805稳压到5V(原车用3节电池4.5V,有条件多并几个7805增加输出,一个必须加装散热而且面积要大,我的车跑完1组电池摸铝片有点烫可能有50度左右吧)输入直接把母头焊接在7805上,然后输出串1二极管用导线焊接到电路板,二极管起限流作用我估计1个7805输出不够不限流可能会烧,好了就改这么多。锂聚合物电池明显耐玩,现在一组电池可以爽玩20多分钟,爽~! 一口气组了3组轮流上,哈哈

这次改造几乎没动车体,还原起来很方便
下一步要改造整车控制系统及灯光系统,改为比例控,T6A接收,9K舵机,有刷电调....大手术,车体要挨刀子了
再下步要改造整车轴承,整车配合,车轮动平衡,换轮胎皮,提高整车性能,改成竞速车:loveliness:

图像054

网友:
传说中的威龙?

网友:
布加迪
LZ给个地址看看 有意入一个。

网友A:
一看到MINI小车车,总是让我和超市的玩具连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MINI小车车,总是让我和超市的玩具连到一起
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玩具只是给不同的人玩而已。

网友:
这改的... 走速度路线?

网友:
一个电池也比原车贵了

网友:
改什么比例啊,有这钱不如买im02了,我淘宝上买了个50块的比例遥控就很好,虽然是个玩具车,可是是真比例的。关键是便宜啊!

网友:
要想用两节以上的锂电,要重新设计后级驱动电路

如果用两节10C以上的锂电来提升速度,那就要重新改过后级电机驱动。
我自己做了一个电路,
但是,用电压,提升速度上去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电机在高电压和大电流下,损耗加快。
车里的差速器也会在高速下,损耗。

网友:
飞轮的遥控距离很短,我正在改进,

飞轮的原装遥控只有10米,

我正在改进让它达到30~50米间。

要不然,车速太快了,老是要跟着车跑,路

网友:
漂移灰尘很大啊.  选个干净点的地方

网友:
忘了问了  轮胎是什么材料,耐磨吗?

网友:
给个连接看看,.还有楼上的的比例车/给个连接吧

楼主(2009-05-31):
布加迪
LZ给个地址看看 有意入一个。

在淘宝搜 “飞轮 漂移 遥控车”

网友:
LZ我也有个和你一样的小车 382104994 是我的QQ麻烦 你加我 我有些事情要向你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