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英飞行日记(有视频)!

楼主(2009-04-27):
从20090303收到维英至今20090427已是55天,恒吉的舵机影响近一个月时间,恒吉的售后服务女生说话太柔,有点接受不了 。

        晚8点多(19点才下班)在办公室前厅首飞维英,没带机头罩,头轻,修正微调,几次可以稳步飞起。第一次悬停5-6分钟,起落3-4次,主要是地方小,怕炸鸡,离办公隔断2米看修正没有把握就急降落。感觉维英很稳,带的电池就能飞6-7分钟,看来还有买几块电池,要不不过瘾。 还有就是脚架管比较松 ,要粘透明胶带处理一下。

       飞后检查,皮带有点松,大小齿轮转动时有点“瓢”。

       中维特的40A电调2块电池下来,稍微有点温度,和电池的温度感觉一样。

      恒吉的933和922表现不错,GY401+922锁的很死,只有在起飞前急加油,尾会摆动,可能是感度的问题。校正后在空中基本不动。

网友:
55天,WING倒了后再飞,不错,我是倒了后收的,还没飞过呢,接收坏了

楼主:
今天晚上继续飞维英,今天戴上机头罩了,发现有点卡,回来用壁纸刀和砂纸处理了一下。

最来气的是,原机配的电池就能飞5分钟 ,05年买的himodel的电池都大肚子了,还能悬停8分钟 。
原机配的EMAX是2200mAh 20C,himodel的电池是2200mAh 12C的,差距这么大。以后不会再买EMAX电池了。
早上检查发现有5个螺丝松动 。

网友:
哦?E-MAX的电池居然就这么差劲吗????

网友:
不会是遇到了Y货???

网友A:
我用花牌2200 20C悬停8分钟电压3.7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花牌2200 20C悬停8分钟电压3.77V

 强,能介绍下经验吗?

网友:
我的悬停8分半,3.75v    3d   4分半,3.8v

楼主:
今天飞了3块电池,每块基本都是悬停5分钟左右。进了2组花牌2200mah  20c 的看看对比一下如何

楼主:
今天花牌电池到了,充电,悬停10分钟 ,期间降落一次,测电压,3.11,3.30,3.35 ,不知道过放没有,回来充电2次回到电压12.6V。其他的3块电池基本3-5分钟,看样这3块电池是报废了,充电只能充到11.6V。其中E-MAX还是新的,才充电3次 。

在飞行15分钟后,检查发现皮带松,向后拔了下尾管,这是第二次发现这个问题了,紧尾管的螺丝不敢在紧了,再紧就滑丝了。如何要设计成通孔用长螺丝加螺帽可能会好一些(自己认为)。

网友:
第二个问题我遇到过   我是在尾管上加了一层胶带  问题解决

网友B:
我的emax电一律悬停10分钟,下来还有3.7v

网友A:
其实花牌20C 2200的我怕过放才悬停8分钟,3.77V充电才冲进去1400mah电量。相对2200的容量偏低了, 悬停10分钟没有问题。到3.5V充电可以充进去2040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emax电一律悬停10分钟,下来还有3.7v

什么电机电调?飞机总重?

网友:
不可能 吧!那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花牌20C 2200的我怕过放才悬停8分钟,3.77V充电才冲进去1400mah电量。相对2200的容量偏低了, 悬停10分钟没有问题。到3.5V充电可以充进去2040电量。

只用70%的电量比较好,小心过放

楼主:
20090506首次小炸!

因工作5月1日至5月6日出差,6日晚上回来继续飞。上第一块E-MAX电池悬停3分钟,自己溜号 抬头一看飞机直接奔花盆去了,赶紧关掉油门,大桨还是打在花盆上。损失:尾桨一片,大桨尖打伤 。花半小时换尾桨,大桨换上碳纤桨,大桨找平衡,查看螺距,螺距差半度 ,调整。继续飞,起飞时有点颤动,不如没炸前,起来悬停还是很稳,悬稳后,手指可以离开摇杆3-6秒 。用E-MAX继续飞6分钟,测电压3.68,3.70,3.69;原来的鼓肚的两块电池一块6分钟一块3分钟,两颗花牌电池悬停10分钟期间都有一次降落,测电压3.69,3.72,3.70;3.72,3.76,3.70;连续下来电调烫手了,其中花牌20C电池刚有些温度,其次是15C E-MAX,12C的鼓肚himodel也很热,明显涨起。最后飞用花牌电池 感觉动力比前3块电池大了不少,悬停油门位置也比其它3块电池位置低些。今天悬停飞行时间8+3+6+10+10=37分钟。发现碳桨比木桨能多飞2-3分钟

楼主:
20090507练习小航线小炸!

第一块E-MAX电池悬停10分钟,测电压3.69,3.72,3.69;鼓肚的两块电池一块8分钟一块6分钟,测电压3.69,3.44,3.69;3.70,3.68,3.72;花牌电池1#悬停11分钟期间没有降落,测电压3.71,3.75,3.72;花牌电池2#练习前进倒退5分钟,室内黑看不清姿态,减油门过急,落地损失一对尾桨,和昨天一样贴根断裂,发现维英的尾桨脆。今天飞行时间10+8+6+11+5=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