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飞航线惨炸,唯一完好的Y头OVER,使用绑线大法修复

楼主(2009-04-27):
    今天天气不错,有2级风,在网球场练习航线,开始几圈还不错,小炸几回,没事,最后一次飞得比较高,对头时错舵,导致机机侧倾坠地,损失惨重,Y头炸断,旋转头球头断,主控制组球头断。

55555......那可是我唯一一个还完好的Y头呀,使用之前还用哥俩好进行了加固,思前想后,只好修修看了,用胶粘肯定是不行了,以前粘过,只要小炸,肯定还会断,于是想到了绑线大法,先找合适的加固材料,呵呵这个不错,海棉宝宝卡片。

裁下一小条,折成V字型:

把断了的Y头先用502粘好:

然后把V字型的塑料片插到Y头的槽里,开始缠线:

然后点上502胶水固定,安装上轴承,感觉不错,哈哈。

旋转头球头断了怎么办?想以前模友用细钻头钻洞加钢丝固定,是个好办法,可我没有,只好先用502粘住,然后加AB胶加固了。搞好以后,等AB胶干了,把Y头装上去,晕倒,旋转头中间的横档摩擦Y头的的绑线,十分不灵活了,一咬牙,把旋转头中间的横档用美工刀切掉,这下没问题了:

对那个主控制组也一筹莫展了,只好也用502粘住后,用AB胶加固,等干了明天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球头光用AB胶粘应该是不行的。我一直是用一根烧热的大头针穿过球头和固定片,然后浇上AB胶。就这样,有时候小炸AB胶还不一定扛得住。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我装上去的时候,稍一使劲,那个控制组的球头就又掉了,谢谢呵,我试试大头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