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平衡充电接插件知识普及贴

楼主(2009-04-27):
我想,看这个帖子的朋友,大部分都是DIY的爱好者。初次接触锂电池平衡充电线的制作,难免会有许多疑问,我翻遍了论坛的所有帖子,没有找到有关平衡充电接插件制作方面的信息,都是一些成品的平衡线,怎么个顺序焊接的。现在,我们采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来普及一下相关知识。

这个接插件,学名是XH2.54插件(端子),就是孔之间的距离是2.54MM。

这个是XH2.54插簧。

这是压制好的导线。

需要的工具:XH2.54端子钳。

这是剥线器。

网友:
果然是工具狂人,这些装备一般是商家才会有吧,哈哈

网友:
工具狂人

楼主:
这种插件,使用22AWG的硅胶线已属不易(插入孔中满满的),不知那些使用20AWG线径的,能否插入?而且,这种插簧一般标称通过3A的电流,不知那种8A的插件,是怎么实现的?所以劝告那些只用平衡插头充电,且使用8A电流的朋友,小心使用,以免出现塑料溶化的现象,出现危险。
技 术 参 数
线
2-20
适用线规
AWG28#-22#
接触电阻
0.02Ω
适应基板厚度
1.6MM
绝缘电阻
1000MΩ
温度范围
-25-85

额定电压
250V DC/AC
插头

额定电流
3A
插座

1000V.AC/1分钟
端子
磷青铜

网友A:
平衡头充电时只有头尾二根线有较大电流,其它的线的电流约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充电时只有头尾二根线有较大电流,其它的线的电流约为零

我是对那些只使用平衡头充电(不用动力输出线)的朋友说的。正常充电应该是正、负动力输出线与平衡头线都插上,才是最安全的!

楼主:
写这个帖子的目的,是为了大家更好的DIY,同时,也不要盲目的制作或买那种8A(20#线)的平衡插头线,XH2.54的规格只能安全通过3A的电流。

网友:
工具狂人的工具不错,拍摄工具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插件,使用22AWG的硅胶线已属不易(插入孔中满满的),不知那些使用20AWG线径的,能否插入?而且,这种插簧一般标称通过3A的电流,不知那种8A的插件,是怎么实现的?所以劝告那些只用平衡插头充电,且使用8A电流 ...

这话怕是要引起一阵血雨腥风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对那些只使用平衡头充电(不用动力输出线)的朋友说的。正常充电应该是正、负动力输出线与平衡头线都插上,才是最安全的!

就是只用平衡头,不插主电流头的情况

网友:
工具狂人的工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