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还在为悬停发愁的兄弟

楼主(2009-04-27):
是不是很久了,你还在为如何把飞机稳住而忙碌着。飞机向左飞了,你就向右打副翼,结果开始她没反应,你有加大了副翼的舵量,突然,他又向右飞去,如何几次,震荡越来越大。
是不是你也飞过xtr里边的hirobo trainer,然后说这个破飞机怎么可能是for trainer的呢。
如果是这样,我提醒你一件事情,打副翼的时候,你配合油门了么?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很小的副翼角度,然后使用油门来控制飞机的运动。
试试吧,看看是不是控制容易多了!!!

网友:
打舵时配合油门补正,悬停更完美

网友:
下回试试。练习的时候油门很少动

网友:
那么牛B,明天试试

网友:
这个油门补正在小电直上感觉不是很明显,动力太弱了,只有450的变浆距反应快些有作用

网友A:
这个说法比较误导。

其实直升机最大的难度在于,姿态的控制必须要求4个通道同时精准的定位,差一丁点都不行,不光是油门!!!

当然这个要求在不同的运动状态会有相当的程度差异,悬停是最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要飞很标准的F3C,或者在离地很近的地方做剧烈的3D(像G3里面的高手演示录像,很多高难度3D都是在离地1米左右的高度做的),那么这个要求会变得很高、很高……

中高端的控多半有一个Swash-Thr,即油门补偿功能。作用是在推斜盘(Cyclic)通道的时候自动计算出相应的油门补偿量。但是这个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油门补偿量实际上依赖于当时飞机的姿态,而不是斜盘倾斜量。而大多数人练了一段时间的直升机以后,操纵油门的手都会条件反射性的根据飞机的倾斜角度自动调整油门,因为不然的话必定会失去稳定的高度。

网友:
!!!!新手别盲目试验!! 很危险!! 先练好一般悬停 再尝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比较误导。

其实直升机最大的难度在于,姿态的控制必须要求4个通道同时精准的定位,差一丁点都不行,不光是油门!!!

当然这个要求在不同的运动状态会有相当的程度差异,悬停是最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要 ...

比較同意這种說法~油門的大小很多時是靠反射的~
像飛机偏側的時候會自然地打反方面隨帶提一點油門~練這個油門反射同真机開始練的時候是很難掌握的~
這個最好通過模擬練習時多點不停做一下升降,多點感受油門變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比较误导。

其实直升机最大的难度在于,姿态的控制必须要求4个通道同时精准的定位,差一丁点都不行,不光是油门!!!

当然这个要求在不同的运动状态会有相当的程度差异,悬停是最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要 ...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和楼上各抒己见的众高手!论坛中关于设备的讨论很多,像这种讨论飞行技术的帖子很少,而这正是新手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很久了,你还在为如何把飞机稳住而忙碌着。飞机向左飞了,你就向右打副翼,结果开始她没反应,你有加大了副翼的舵量,突然,他又向右飞去,如何几次,震荡越来越大。
是不是你也飞过xtr里边的hirobo trainer,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默读中.............期待更多心得!!!!!!!!!

网友:
我就是在外面有风的时候练会的

网友:
我还说模拟器难玩,别人说真机比模拟还难,我郁闷啊!原来没有掌握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