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们一些新手问题!

楼主(2009-04-27):
环奇813摇控和各方面都正常,就是飞起来没一会就会失去控制没有反应掉下来,环奇806以前飞都很好的,撞了几次后就不正常了,有时飞着飞着就会掉落,舵机是正常的,自从有一次突然性的没有控制一直到现在都不行了,飞机接收不到信号,一点信号也没有,所以这让我怎么试呢?还有我的ESKY013现在就是打转,还转的很厉害,偏方向,这飞机我也第一次玩,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也让我撞了两下子,不过我自己修好了,现在就出现我刚才说的问题,还有这飞机很危险啊,我的头被打到很疼!请大哥大姐们能把我的问题解答一下吗?

网友:
环奇等等玩具级别的就别指望太多了吧。就像您花了2万买辆QQ,就别整天说,这车怎么老是出毛病呢?真要修,得找个懂无线电的师傅帮您拆开来看看。在这儿说没用,因为低成本的东东很多地方都会容易坏的。

ESky013是450级别的。您没有在模拟器上连熟悬3面停之前千万别再去碰了,多潜潜水。您被打到没有见血实在是太运气了。这个东西废掉您身上的某个零件或者给您破个相是绝对不在话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