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保姆进行中,进度更新!!!基本完成,在10楼!

楼主(2009-04-28):
从玩模型05年开始一直用KODAK的相机充电器,一直很好用,现在也有了其它一些充电A6,2006什么的,还是这个1.2A电流的独立平衡充最好用。
最近开始玩电直,电池一下有7,8块了,这个充电器比较慢了,一晚上要充好所有电池,看来需要个充电保姆,来自动切换。这样,睡一觉起来电池就全充好,就可爽飞了!
一直作东西都很容易烂尾,这次总算有点进度了,才发上来,大家共同参考一下。

第一天进度,用洞洞板焊上M8单片机,这个是大脑控制中心,参照手册焊上牛角ISP插座(用于从电脑上下载程序到单片机)

反面,还算整洁

连上ISP试一下,可以在电脑上读写这个片芯片了,第一步成功!
用的Avr Stdio这个官方程序可以在双龙或atmel的网站上下。

***********************
第二天进度,焊上LCD1602(最便宜的5元,无背光,正常价要15左右)
在单位复习了一下程序,一次通过成功,有点信心了哈!

*************************************
中间休息N天
************************************
第N+1天进度

焊上ULN2003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型号JQF13F,三刀的,可以一个控制一个3S的电池切换
上个月专为这个东西买的,有点贵,好象7.8元一个。

测试,继电器依次接通,的达的声音是相当舒服
继电器为12V的,需要12V电源了

楼主:
目前进度,核心板应该算完成了!
已经实验完成继电器驱动,检测充电的红色LED状态,开关的测试,下一步应该总装,再调试程序了!
基本想法是,1拖6,3S充电器(用于450就3S了)
单片机检测充电红色LED(有3路)的状态:
1、接通一组电池,红色LED 三路全亮超过1分钟,为充电状态
2、有一组红色LED不亮,或闪烁,为电池坏,或充满,直接跳下一组电池
3、在充电状态,红色LED灭,进入恒压状态(充电器亮绿灯,但是没有检测),一段时间30分钟(时间可以在LCD上调整)后充满,跳下一组电池充电
4、在充电状态,超过3小时(这个时间也可以设置)后仍没有充满,也跳下一组。
5、循环接通1-2。。。6-1,前面几组充满后,LCD上有显示,可以更换继续充。6组估计12小时充满,睡一觉的时间,再多也没得太大意义。
6、LCD上显示时间,各组电池的充电信息,调整充电的时间参数。
呵呵,慢慢更新中!

网友:
如此强贴,板凳枪坐

网友:
坐猛男楼下慢慢看 顺便用捅捅楼上119

网友:
睡不着看一看

楼主:
放上KODAK的三个充电板,用的是个光驱盒,刚好有电源和风扇

放上继电器,用扎带固定,扎带万能,线有点多了!

线是相当多,要细心连接!

基本完成,准备先写个简单的程序了,先把5-1的飞行充电搞定。
这个方案继电器和充电口用线连接看来是败笔,线太多,看来应该放在板上,排成PCB的

楼主:
今天编写了程序,实现了前面的功能,充电时间设为绿灯亮后45分钟切换,
目前正在测试了!!

网友A:
关注继电器的接线方式,MCU死机时多组电池是否会短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继电器的接线方式,MCU死机时多组电池是否会短路并联?

MCU如果电压低重启,继电器口是高阻状态,就是所有电池都没有接入。
程序中是保证了同时只接入一个电池,两个电池切换时等1秒延时
如果怕程序跑飞,就要加看门狗了。我的没有加,咋天试用了一晚,充了4个电池,效果还是相当满意的!

网友:
应该是  this is a test   吧,呵呵

网友:
又见柯达

网友:
自制3S一拖六充电保姆,3S插座可插2S,保姆+DVE1.66A电源+USBASP程序下载器=150元包E邮宝

http://shop58013465.taobao.com 联系QQ:4056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