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4起飞偏向,侧倾

楼主(2009-04-28):
请教各位达人。先描述一下我的情况:
1、LAMA4起飞的时候,离地与没离地之间(这时比较明显可以看出问题)
2、机头与人脸同朝向
这时,飞机会向左侧移,不知道应该调整什么地方可以修复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看看倾斜盘是否完全水平。根据我的个人经验ESky的飞机出厂状态一般都不错,如果自己没有动过不会出什么问题。

如果斜盘看不出明显的倾斜,看看控上的副翼微调有没有置中。没有的话请先置中。

如果两个都没有问题的话,一般是操纵的反应还没有练到家。LAMA这样200级的飞机,体重只有200克出头一些,靠近地面时操纵性非常差(我不说“地面效应”,因为确实不是地面效应而是反弹的乱流的影响),加上新手的反应慢,越犹豫、越害怕越不敢离地,结果越是离不了地。

解决方案是果断的推油门离地。不过一定要时刻关注油门,头脑里把对油门的控制放在“高优先级”,以防贸然加太大的油门窜上房顶或者突然收油砸坏脚架。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非常详细 我还想请教一下,四合一控制器上面那两个旋钮跟我现在这个情况有关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非常详细 我还想请教一下,四合一控制器上面那两个旋钮跟我现在这个情况有关不?

四合一上面的两个旋钮根您说的现象完全没有关系。ESky的飞机出厂的时候两个旋钮一般都在正中间的位置。

只要您的飞机没有锁不住尾巴,或者尾巴左右摆动的情况,不要动那两个旋钮。

倾斜盘就是B桨下方和马达之间那个有几个球头连杆连接的复杂装置。

网友:
这么简单,把副翼舵微调往右移一点。就是右手下面那微调

网友:
离地低于一米会有地效,偏左移动。

网友:
那个是单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