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欢迎拍砖!

楼主(2009-04-28):
新手,想D个往复锯,利用普通的钢锯条,整个锯架在弹簧作用下向下施压,请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导柱及弹簧结构

网友:
聪明的"准备上床"!!!

想看实机!

网友:
接触面积大了点, 摩擦力挺会不会挺大...
像华尔街那种导轨式的比较好...

楼主:
大家都没睡呀,呵,两片夹板和往复锯架之间有适当间隙,反作用力主要作用在滑槽和轴承上,摩擦力应该不会太大吧。

网友:
有空隙的话, 就会好容易断锯片了

楼主:
轴承的两侧各加一个铜质垫圈,很薄,只有微小的旷量,或许可以

网友A:
往复锯在回程的时候是不工作的,(和刨床的工作原理一样),要设计一个凸轮,在回程时把锯架顶起刚好离开切断面

网友:
原理型设计,要能工做还要细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复锯在回程的时候是不工作的,(和刨床的工作原理一样),要设计一个凸轮,在回程时把锯架顶起刚好离开切断面

网友:
别的我不说!就说你的这种弹簧施压的结构!这个结构欠妥,锯子上去不多久就会报废,锯子在切屑的时候要施压,在回来的时候要抬起来,可以考虑凸轮机构抬起锯架!
再说说你的整个锯架的结构,平行进给,可能强度,可靠性都不够(弹簧处的滑动部分),最好按照现有的机器仿(3角式的那种)!
努力!其实我也是纸上谈兵,说得多,做得少!

网友:
不要用弹簧施压,改用重加重就很好啦,重力是个恒量受力会好控制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其实跟我担心的差不多,临时动议,还没想出更好的结构,纯属设想阶段,呵呵!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往复锯和带锯有什么不同,除了锯条便宜易找外,有事么比带锯优胜的地方?

网友:
直接买个盘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往复锯和带锯有什么不同,除了锯条便宜易找外,有事么比带锯优胜的地方?

带锯是环形锯条、每个锯刃都参与的单向切削,效率比往复锯要高N倍。
往复锯除了锯条便宜外没什么比得上带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锯是环形锯条、每个锯刃都参与的单向切削,效率比往复锯要高N倍。
往复锯除了锯条便宜外没什么比得上带锯。

那看楼主的图要D出来造价肯定不会便宜到哪里,干脆买个洋垃圾算啦,真的很爽,半夜低档锯大铁棒都不影响隔壁睡觉

网友:
好想法等你付诸实施

网友(2012-12-20):
楼主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