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S A123电池配什么样的电机合适呢 ?

楼主(2009-04-28):
如题问。。。。。。。
很是郁闷看了淘宝上的商家买的高KV值的
电机
都是涵道用的,450用的很少而且要价比较贵啊~~!

网友A:
AX-2218 4400KV

网友B:
其实配XXD 2218-6T+50A电调查也可以了,当然2218-5T更好,但取好就要上60A的电调

网友C:
xxd5200kv电机+11T+60A电调…正负11度螺距~钟摆大桨不掉速!要电机的pm我…

网友D:
AX 2218 4400KV 一流的选择!
模友的强烈推荐。扭力没得说 。